问一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13):
#define WrUTXH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0)=(unsigned char)(ch)
如上,这是要宏定义一个指针?还是要干什么?

网友A:
这可以拆成两条语句。
#define     WrUTXH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0)
WrUTXH0(ch)  =(unsigned char)(ch);
前一句宏定义,后一句赋值。

网友B:
如果没有宏定义会怎么样啊,刚学arm都俩星期了还没找到入门的路子呢。高手们,能推荐本书吗?

网友C(2012-06-02):
如果没有宏定义的话,就不知道这个寄存器是什么了,后面的对这个寄存器的设置都是无效的,

网友D:
看看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中讲指针的那一章,虽然旧,但是够基础。
这个宏是: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指针,然后将ch的值赋给指针指向的地址。

网友E:
这个宏定义是将0x50000020地址的寄存器写入一个值为ch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