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RAM

楼主(2012-04-13):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787510338/Image/@[)@7BMVYTF9H8%7D@8)1U%7BAG.jpg
想请教一下 这两种Memory Generator 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图片没发上去  请问Block Memory Generator 和 Distributed Memory Generator有什么区别啊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787510338/Image/@[)@7BMVYTF9H8%7D@8)1U%7BAG.jpg

网友A:
Block Memory Generator,块RAM
Distributed Memory Generator,分布式RAM
在FPGA中RAM有两种,一种是块RAM,一种是分布式RAM,
区别:BRAM故名思义就是整块整块的存储空间,DRAM是用LUT FF这个单元构建的。
在芯片手册上对这两个数据都有说明。

网友B:
楼上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C(2012-09-04):
一种是颗粒状   一种是块状   就像在C语言中   你是定义一个数   还是定义一个数组   大体就是这个含义   这是我的理解   说穿了也就是   划一大块内存给你   还是一小块内存给你   希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