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为什么关中断后flash编程就失败呢?

楼主(2012-04-13):
大家好,我用stm32的flash存储了一些参数,
如果不关中断,烧写就一切正常,
但是如果关了中断,那就总是编程失败:'( .

各位老大,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谢谢:handshake

网友A:
按理没有关系, 看样子也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我估计并不是关中断的缘故, 那只是巧合
只参考过例子程序,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问题的确挺奇怪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