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安全间距

楼主(2012-04-13):
请问:反激高频变压器有一个参数叫safety margin (M)。一般设置在3mm或1.5mm.请问这个参数到底指的哪个距离啊?谢谢。

网友A:
绝缘挡墙  我只用过白色的。。。

网友B(2013-01-17):
变压器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呵呵  变压器技术含量很高啊  呵呵

网友C:
1、挡墙是防止绕线太靠骨架边沿了会缩短相邻层绕组的爬电距离,在高压时就会放电;
2、输入电压较高的应用(200V以上)最好能够保证在2mm以上,3mm一般足够了,太宽了影响变压器的窗口面积利用率;
3、低压的话,挡墙窄点没太大关系

网友D(2013-08-12):
引用 网友C:
1、挡墙是防止绕线太靠骨架边沿了会缩短相邻层绕组的爬电距离,在高压时就会放电;
2、输入电压较高的应用 ...

Bm最大磁通量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m最大磁通量是怎么得到的?

最大饱和磁通密度Bs是磁性材料和工艺自身决定的。工作最大磁通密度Bm和工况相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大饱和磁通密度Bs是磁性材料和工艺自身决定的。工作最大磁通密度Bm和工况相关,
...

怎么样确定Bs、Bm这两个值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确定Bs、Bm这两个值呢?

都说了“饱和磁通密度Bs是磁性材料和工艺自身决定的”,所以这个要去查供应商提供的资料
通常应用中要保证Bm小于Bs,避免磁芯饱和。指定磁芯的Bm和“伏秒积”相关
可以到技术交流版老T叔的大书包里找关于磁芯材料,变压器方面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