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并上RC反而变得长导通了

楼主(2012-04-13):
这里面可控硅有时会存在误导通的问题。并上RC之后变成长期导通了。。是怎么回事啊 ?R取10欧的金属电阻 1\2w。 C取0.47UF的安规电容。要改好漏洞啊。。大侠麻烦赐教

网友A:
楼主的电路不对,RC吸收回路的位置不对,应并联在可控硅上,可楼主图中存在二极管半波整流电路又是何意?RC吸收回路是应对感性负载在关断时的快速电压上升导致的可控硅无法关断,误触发则要分析具体原因。

楼主:
只理解了你前半部分。。图中的RC是给油泵加的。然后图中的可控硅我也有并联上去,,只是没画出来,,我在想是不是我取值取错了。。还是说问题根本不在可控硅上。。在光耦或者运放,mcu,还是存在某些干扰?。

网友B:
可控硅的G要接一个电阻(0.39k)到它的1

网友C:
如果干扰严重,也可以换一个可控硅,我们公司有做可控硅的,经常听工程师们说,我自己也不是很懂,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是不一样的,有的电流很小,有的电流比较大,防干扰的话,可以选取触发电流大,时间长点的点,

网友D:
整个电路乱得跟糟一样。找本80年代的书读过吧。

网友E:
图纸有些乱呀 哈

网友F:
可控硅的触发电路错误,触发光耦应接在可控硅A极(2脚)与G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