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布线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2-04-13):
我有一组数据总线,CPU出来分别送到器件B和C,B和C是不通信的,问下再PCB布线时,需要把B和C也连起来吗,因为用的都是总线标志,所以B和C是相连的。再问下,一块板子中,那么多地和电源焊盘,是不是都需要连起来。新手一个,求解~~

网友A:
BC元件网络是同个网络当然要连起来,可以从不同的地方连起来而已

至于底线和电源线焊盘,如果你覆地网络的覆铜可以不连地,如果是多层板,里面有电源平面可以不连电源线,而是打孔到内电层。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连一起的,关键是方式不一样,而已不用走线而已。

你还需要多学啊

楼主:
可是我B和C在原理上是不进行数据交换的啊,如果我只连CPU到C,CPU到B,不是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吗。为什么还要连上B和C呢,这样不就加长了总线长度了吗。:handshake

网友A:
你连了CPU到C,CPU到B,难道B和C就没连上吗?已经连上了,我说的对不?

你好好想想。

楼主:
B和C 在PCB中是有NET连接的,是不是在PCB板中,只要有NET相连的,就得连起来,现在就纠结这问题~~

网友B:
B和C之间不一定要连在一起,都和cpu连就行了,间接的也是连在一起了

网友C:
数据线的连接是有拓扑要求的,建议咨询芯片厂商,这组数据总线需要什么样的拓扑结构连接,这样就能知道怎么连了。星型和菊花链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