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腿甲一款电源芯片或模块

楼主(2012-04-13):
求各位大侠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要求是实现12V转-24V。输出电流500mA左右。

或者一款DCDC模块,12V转36V或12V转正负18V

网友A:
要不要隔离,原副边?

网友A:
不行用3843之类芯片自己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隔离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不是重点,所以不打算自己做。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功率多大啊?是自己实验用还是产品使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实验用的,不是产品。

网友B:
反正是实验,为什么不直接买模块

网友C:
12V转-24V。输出电流500mA,可以参考TPS54160、TPS54060来设计,具体见下面的链接。
http://www.ti.com/lit/an/slva317a/slva317a.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