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上位机的编程

楼主(2012-04-13):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使用68013A作接口做一个烧录器,
1.首先需要上位机当中先选择需要烧录的Flash芯片型号,送到68013A的out endpoint buffer EP2;
2.接下来,上位机程序再选择一个需要烧录的文件(HEX格式),送到out endpiont buffer EP2;

烧录器上的CPU与68013A通过Slave FIFO接口通信。上面两步实现当中,CPU怎样判断从EP2 BUFFER读到的数据是选择待Flash型号,还是待烧录的文件?是不是需要上位机给待传输的文件先加上标识信息供CPU读取时做判断?

没有搞过软件,还请指教,感谢

网友A:
如果都送给同一个缓冲区,当然要加自己的分辨标识。还有一种办法,分别送给两个不同的端点,比如把型号送到端点0/1等,自然就分开了。

楼主:
68013A 在slave buffer配置下只有2,4,6,8这四个端点,所以使用2作in端点,使用6作out端点;

按二楼的指点,只有自己加标识位,用来分辨不同的数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