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的功率能给加热片升到多少度

楼主(2012-04-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加热片大小和通风散热条件啊!
通常情况下,一个1W的电阻,你要是用了1W的功率加上去(烧不烧先不要管,一般还是可以用一会的),估计手能放的住

网友B:
最终温度有多高,以热阻的形式表达。单位为C/W。如果热阻是20度每瓦,那么一瓦的发热功率会使发热体比环境最终高20度。发热的速度和热容量有关,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