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0MHz功率放大器(50 mW)解决方案(1000元辛苦费)

楼主(2012-04-13):
求一解决方案(1000元辛苦费)
800MHz功率放大器
基本要求:
中心频率:800MHz
带宽:12 MHz或更宽一点
输入功率:5 mW
输出功率:50 mW
工作电压:4V
尽量采用三极管和贴片电感做,如果用ic,则要考虑成本.
线路板尺寸控制在长2厘米乘宽2厘米之内.
我方可画板及打样,焊接元件。但调试得需要你。
联系qq:747251932

楼主:
已经找到师傅了,但师傅太忙了,继续在21上找有时间的师傅

网友A:
我倒有一方案,就是不知道你的成本要控制到多少,最高成本是多少。

楼主:
2个三极管做的话,成本倒是不需要多少,
IC做的话,5元之内

网友A:
那你的带宽12M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必须要在放大器后面加一个带通滤波器,还是只需要放大(在800M±>6M都能放大)

网友B:
800MHz,还是很好做的。
这个指标太少了,估计要求也不高的。
随别用581、96之类的三极管就可以做,10dB,一个管子就差不多了。

楼主:
以800MHz为中心频率,带宽12MHz或更宽点,就是790-810MHz,带宽和谐波要求都不严格,要在低通滤波器之后测试的功率50毫瓦或多点,不超过100毫瓦.输入输出都按50欧姆设计.电流最好在80毫安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