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CD4013开关电路

楼主(2012-04-14):
这个图我做了实物可惜没有用  接了12V电压后来又接了6V都没用。。。。继电器不停的吸合。。谁能看看问题出在哪????图纸上我又在按键开关上串了个电容。。改了很多此都没用   没办法     所以求助
   我想用5V供电   谁能帮我改下图纸     ????

网友A:
很可能是+12V的功率不足,楼主用的电源能连续提供多大的电流啊?可以在+12V端与地之间并联一个大电容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B(2012-05-31):
开玩笑了吧,将12V电压直接灌入CC4013?不烧片子你就得烧高香了,呵呵。   :P

网友C:
4000系列的CMOS电路,Vcc=3V--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