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051单片机用到中断嵌套,都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14):
请问8051单片机用到中断嵌套,都要注意什么问题?

以前感觉我没在产品中用过中断嵌套,这次用到了,担心会出问题,请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各位大侠 多谢!!!

网友A:
函数重入,寄存器组的使用。。。

网友B:
除了LS的外,
还需注意下高优先级的中断运行时间尽量短,以期快速退出该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  这些我目前都注意到了:

中断调用的函数只让中断自己用;
我不乱用using,而让编译器自己分配寄存器组。好像从keil6.x开始 就自动分配了。

楼主:
各位大侠  我还想到一个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堆栈溢出

我那个单片机 好像是256字节的RAM,我现在仅仅用了14个字节的rAM.

51中断 keil分配寄存器  把中断里面直接定义的变量都分配了固定内存。

而如果中断里面直接调用函数,函数的临时变量好像也是固定分配内存的吧???我没试过!
各位大侠觉得函数的临时变量是固定分配内存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个我尽量注意到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像中断里面不能直接调用自己写的不可重入的带参数的函数吧、。?

哎  我的基础知识都忘光光了!!!

网友C:
中断嵌套分‘部分嵌套’和‘全嵌套’,能中断自己的叫全嵌套,如果需要全嵌套则表示中断任务运行时间太长,或者硬件不满足要求。一般只使用‘部分嵌套’。

楼主:
有没有其他高人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