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变化中的问题?急求

楼主(2012-04-14):
我使用boost电路升压,12V 升压到36V,为什么接上负载50欧,100W的,电压就不升了。请问怎么解决啊 ??

网友A:
输入功率多少?要输出多大的电流?是不是负载过重了?建议上图,并详细说明下情况。电压不升了,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看不太明白。

网友C:
测下你接入负载后的V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我上传样了,在例外一个帖子里,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网友E:
对于BOOST电路;Iout≈0.64*Vin*Isw/Vout
开关电流Isw的峰值与电感的峰值电流Ipk近似相等。当电感的峰值电流不够时,输出就会下降。

网友E:
需要重新设计电感等元件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