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4的问题

楼主(2012-04-14):
我想做一个ISD4004语音录放电路,需要麦克风。我以前没做过,
请大侠指教,需要什么型号的麦克风,淘宝网有卖吗?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随便买个麦克风就可以吗?然后拆开引出两条线?

网友A:
录音方法:1用语言合成器软件生成MP3再录,2用麦克风录,麦克风没扫描要求。不想买麦的话,用软件录音,然后把电脑音频输出接到芯片上就OK了。

楼主:
谢谢!我在淘宝网上找到驻极体话筒,很便宜。用它代替麦克风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