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2012-04-14):
(无正文)

楼主:
请赐教啊

网友A:
机械动作的结构不同,20年前还流行一种拉线开的,拉一下开,再拉一下关。
如今流行的是按扭开关,向上按动为开,向下按动为关。

网友B:
单线圈需要双极性的驱动,这样可能就很不方便。继电器不仅要驱动吸合,而且要断开。磁保持继电器的断开也是需要驱动的,单线圈的断开驱动需要反向电压。

双线圈的两个分别同极性驱动就可以让继电器反转,非常方便。但效率低。双线圈的可以串联成单线圈而驱动电压不变(驱动功率减半);双线圈的也可以并联成单线圈而驱动电压减半(驱动功率减半)。

楼主:
4# lymex 《双线圈的也可以并联成单线圈而驱动电压减半》这是什么原理?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就是极化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