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NU-LINK固件?

楼主(2012-04-14):
我有一台NU-LINK,新唐官方的那种,今天突然发现不能用了,现象是USB能读到NU-LINK,但识别不了芯片,经测量,输出的RESET引脚(不是芯片自已的RESET引脚)对地短路,最后查得是芯片的问题,于是换上一片NUC120RE3AN,手头上正好有一片,但网上找不到可以用的固件,或是我用不来,请知道的指导下吧,顺便传上我下载到的资料。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搞定了,压缩包里的固件可用,电图是官方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没有证实过。前面不成功的原因是焊接的问题,和固件无关,实际用的时候无需任何特殊设置,烧进去就行。

网友A(2012-11-05):
我也试试,谢谢楼主的资料。:lol

网友B(2013-09-26):
太谢谢楼主的资料了。。。。。试一下。做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