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匹配的电阻器最大限度地提高放大器的性能

楼主(2012-04-14):
运算放大器是模拟设计师使用最多的器件,他们用运算放大器抽取、调整、转换、缓冲、合并、过滤和调理真实世界的信号。就需要高精确度和高稳定性的应用而言,设计师会仔细考虑输入失调电压、噪声、带宽等性能规格,并选择能实现必要性能的运算放大器。误差往往会叠加,因此选择数据转换器、电压基准等放大器之后的其他组件时,也要格外注意。尽管这一点很重要,不过设计师还必须小心,千万不能忽视放大器之前及其周围组件的准确度之影响,尤其是电阻器

电阻器匹配度影响系统准确度
  以下所示电路采用了 4 电阻器和一个运算放大器,以构成一个传统的差分放大器。
Difference Amplifier
:差分放大器
  输出电压由电阻器的比率决定:
  从以上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就决定放大器电路的性能而言,电阻器的匹配比电阻器的绝对准确度重要。如果 R1 R2 成正比变化,那么增益将保持不变。如果一个电阻器相对于另一个电阻器有变化,那么 R1 R2 的比率就有变化,这样增益就一定会变化。在精确分压器、精确增益级和桥式电路等常用的比例电路中,情况也是这样。在以下讨论中,将针对 3 种类型的电阻器探讨电阻器失配对性能的影响:精确的分立式电阻器、传统匹配电阻器阵列、和新的精确匹配薄膜电阻器系列 LT5400
  在上图所示的差分放大器等精确应用中,将需要比标准 1% 电阻好的电阻器。让我们从考虑高 10 倍准确度 ( 0.1%) 电阻器开始。在室温时,每个电阻器都可能相对于其标称值在 -0.1% +0.1%的范围内变化,那么两个电阻器最差的匹配度是 ±0.2% [ (1+0.001)/ (1-0.001) = 1.002] 2000ppm,或 9 位准确度。随着温度变化,匹配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大多数电阻器制造商规定了一个独立于容限性能规格的温度系数。在这个例子中使用了准确度为 0.1% 电阻器可能有 25ppm/°C 的温度系数。在 0°C 70°C 的范围内,误差结果高于 3000ppm。这种误差会转变成放大器电路的增益误差,而且其中未包括运算放大器本身的非理想性或信号链路中其他误差源所引起的误差。
  如果需要更高的准确度,那么可能需要选择更精确的 0.01% 容限之电阻器,不过要实现最佳性能,应该使用精确匹配的电阻器阵列。电阻器阵列由包含在单个封装中的多个电阻器组成,其中的电阻器往往随着温度变化相互跟踪。例如,一个 0.01% 容限的电阻器阵列可能有 ±2ppm/°C 的比率温度系数,从而在 0°C 70°C 的范围内引起 190ppm 的误差。这相对于分立式 0.1% 电阻器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
  如果还需要更高的精确度,就可以使用凌力尔特公司新的精确匹配电阻器系列 LT5400。该系列器件运用了周密的布局方法,以便 4 个薄膜电阻器中的每一个都是平衡的,而且共用同一个中央点。LT5400 采用小型、表面贴装封装,具有 ±75V 的工作电压。每个封装都包括了 4 电阻器,并提供不同的标称电阻值,R1/R2 的比率分别为 15 10,未来将提供更多选项 (参见表 1)。封装底部一个大的裸露焊盘为所有 4 电阻器提供一致的热条件,该焊盘在功率消耗很大时,还最大限度地减小了内部的上升温度。这种设计确保所有 4 电阻器都有相同的工作环境。LT5400 随温度变化提供好于 0.01% 电阻器电阻器匹配、1ppm/°C 的匹配温度漂移、以及在 2000 小时以后不到 2ppm 的长期稳定性误差。因此,该器件在 0°C 70°C 的范围内实现了 100ppm 的匹配误差 ( 2)。它在更宽的 -50°C 150°C 温度范围内保持了卓越的性能。LT5400 随时间变化时也非常稳定。它在 2000 小时时显示了不到 2ppm 的变化。

网友A:
把图能不能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