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经常损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14):
产品采用RS232+PS2的线缆分别进行通信和供电,线缆总长1.5M,一共5芯,分别为:电源+5V、地、TXD、RXD、屏蔽层,线缆的屏蔽层只与DB9外壳相连而不与PS2外壳相连,PS2的地线与DB9的信号地相连再连到我们这一端。
产品内部RS232部分的电路如图:

客户的设备类似于一台PC,通过PS2和DB9串口与我们的设备相连,测量客户设备的机箱外壳与串口的数字地是相连的,而客户设备由于接地不良有漏电情况。
现在的问题就是客户设备的串口已经损坏了6台了,但是我们的串口都没有损坏。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产品端将客户的大地与数字地短接了,使漏电灌入客户设备的数字地造成损坏,但是测量以后发现客户的机器这两个地本来就是相通的。后来又怀疑过我们的双向防静电管使地上的电灌入串口信号线上了,但是都没有确定、
请大家帮我分析原因,或有一些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带电插拔! PC 端基本都不是工业设计. 所以要求在断电条件下插拔.
本人也发现 PC 端的串口非常容易损坏.

网友B:
“客户设备由于接地不良有漏电情况”是串口损坏原因。解决办法1双方接地良好,2用光电隔离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