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无线定位系统,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2-04-14):
目前想做一个无线定位系统。人或物体带上信号发射器,房间各个位置放上接收器,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判断人或物体的位置。请问有哪些RF芯片可以选用?价格要便宜,功耗要低,而且最重要的是:RF接收芯片要带RSSI输出。。。目前看了很多zigbee的C2431的无线定位系统论文,但是那个芯片太贵了啊,买不起。。。求大神指教啊!!!有木有便宜的??

网友A:
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判断人或物体的位置

建议先看看定位原理和几种方式,然后再优化出最符合你要求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方案就是发射器发送固定强度信号,多个接收器同时接受信号,主机读取多个接收器的RSSI值,然后计算。。。

网友B:
你是要知道在哪个房间?还是在房间里做什么?每个小动作都要知道?

网友C:
基于RSSI进行信号定位,也就理论可行把.
想想,放在身上的发射器,只要转下身子,不同位置的接受器上的RSSI接受值就会天差地别.

网友D:
用多普勒 雷达来做比无线更精准。

网友E:
刚毕业的时候遇到一个项目,小空间定位系统。采用的是超声波,受房间布局影响很大。

网友F:
天花板装几个摄像头,视频识别,便宜,精确。

网友G:
呵呵 可以考虑直接拿望远镜看

网友H:
用2.4G的无线收发芯片即可,如CC2500等。

网友I:
多径怎么处理?

网友H:
传输多经在此是无法有效处理的,需要配合智能算法,这个方案本身就不是可以实用化的。

网友J:
单频点的RF只支持一个目标,跳频的可支持多个目标,不过如此一来,系统的成本就高了。
用红外滤镜的摄像头吧,在视频上是很容易算出是那个地方有红外光“亮点”的,再多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