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前置放大两种电路接法对比,请指教!

楼主(2012-04-14):
最近在用NE5532做音频前置放大,一种接法是接成反相放大器,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23873&extra=&highlight=%E9%9F%B3%E9%A2%91&page=1如第一张图所示,存在低频增益不足,调试时需要加大输入电阻,和增大放大倍数,效果才能有所提高,但随着放大倍数加大,背景噪声也大,而且拾音器距离达不到5米。现在改成同相放大器的接法,两级放大,如第二张图所示,请大侠们对这个方案提提意见。怎样提升放大器的低频响应,以及达到5米以上的探测距离。谢谢!

网友A:
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比较低,当信号源内阻比较大时,就要输给正相放大器。
E3增大为100uF,低频截止点可由160hz降为16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第二张图正相有必要分两级放大吗?分两级的话,为什么第一级输出后又用电阻分压衰减再放大呢?C13作用是什么?怎么取值好?谢谢!

网友A:
衰减并不大,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干。

对了,2楼没注意看E4,E4也要改到100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清楚为什么分两级放大?C1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C13的作用负反馈

网友C:
提一点建议(但不全面),供你参考:
1)如果你的电源电压是5V,那么用NE5532不是很合适,输出幅度将受限。
2)MIC的工作电压最好使用符合MIC的推荐工作点,可能起到改善S/N等参数。
3)MIC的输入还有一种,就是采用平衡输入方式,电路可以在网上收收。

网友D:
如果要远距离传送MIC等的小信号,一定要用平衡传输,第一级放大大用差分放大的方式,放大比不要求太大,但共模抑制比一定要大,然后再再行二级的电压放大。下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电路: http://www.dzsc.com/dzbbs/pic_show.asp?id=27489
电路如下:

网友E:
单电源5V供电下运放可以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SGM722。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你提供的参考电路,对于我的实际应用来说有点差别。
1. 卡农插头看过,体积太大,PCB板空间不够,特别是高度以及安装;
2. 我做的是转接板,电源只有12V和5V,双电源供电也不现实,也得改;
由于音频效果做到5米就行了,有成本、安装以及体积要求。按照这个电路改有点不现实。目前只想在第二个电路上提升下低频增益效果。所以尽量改改第二个电路。再次感谢,帮忙看下第二个电路,哪里可以提升下。谢谢10# Tinnal

楼主:
9# fancy_xp 谢谢!
1. 输入电压可以改到12V,不过我试过,与5V供电,音效听起来差不多,明天看下波形。
2.这个可以通过后期对比参数,按照规格书来,调试选一款灵敏度、频率响应、信噪比好一点的MIC,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3.平衡输入的话,若如10楼所说,对于实际来说有限制。要选插座体积小,电路简单,毕竟板上空间有限,这个板子音频的功能只是作为附带,不要求很专业,就距离到5米,噪声不是很大就可以了。音质要求不是很高。能听清楚5米以外的人说话就行了。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大比较合适?十几皮?

网友D:
我看这样吧,你把电路的电容去掉,按标准的同相放大器来连接。先把简单的电路调通。让电路的工作状态跟计算结果吻合。然后再去把一些和电容功能电路加上。这是我工作当中遇到复杂问题的处理办法:先简化,正常了,再慢慢添加。同时,多用示波器看看各点信号,像这种阻抗不匹配、噪声在哪引入的问题,一看就出来了。

网友F(2014-10-22):
怎么看不到电路图啊,结贴就看不到了吗,什么道理啊

网友G(2018-01-05):
为什么我看不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