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级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2-04-14):
现有一个10mV的直流电压信号 Vin ,想要放大电压供MCU读取,想保证精度在1%,设计了这个电路,不知可不可行?
是否有更好的电路?

网友A:
没明白,运放作用是啥?只是放大1.01倍就能保证精度在1%了吗?

网友B:
左边一个运放干嘛的?砍掉它,R4左边接地。且R2,R4对调,增益变为101倍,才符合MCU(的ADC)读取

网友C:
你这电路  是什么东东啊   10mv也米放大   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教你这么设计放大电路的  不会是***吧   哈哈

网友D:
单片机AD的分辨率是多少?参考电压是多少?1%的误差,需要多少倍的放大倍数?LM358的偏置电压、电流要考虑。还有就是你0--10MV输入 的时候,怎么保证358是在放大状态那?信号中有没有纹波?

网友E:
按3楼大蚂蚁的说法改就行了,你先搞明白为什么这么改吧,然后有时间大家再来谈精度问题。

网友F:
0-70度时,LM358的失调电压最大9mV,最大失调电流150nA,最小开环增益15000,失调电压温漂典型值7微伏/度,失调电流温漂典型值10皮安/度。

如果不调零,初始误差最大可达90%。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左边那个是不是就是想实现调零呢?如果前级运放温漂导致的输出电压加在后一级运放反向输入端是不是可以实现调零。

楼主:
LS正解,放大倍数据是算错了,重新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位和10位的可选,关键是放大部分。

楼主:
0-70度时,LM358的失调电压最大9mV,最大失调电流150nA,最小开环增益15000,失调电压温漂典型值7微伏/度,失调电流温漂典型值10皮安/度。

如果不调零,初始误差最大可达90%。

彭建学  上海 ...
引用 网友F:

LM358没那么差吧,大部分产家的失调电压最大2mV,下面的ST的一个:

网友H:
这样能实现自动抑制温漂及调零吗

网友H:
10楼的图不能消除零漂及温漂,而是适得其反。解释如下:

假设没有第一级:
(1)第二级放大产生的0漂或者温漂导致输出为V1,
(2)输入信号VIN导致的输出为VO
   那么输出是VO+V1

   你设计的意图是加入同样结构的第一级放大,它的输出加在反相输入端,从而在输出端减去V1,使输出变为VO+V1-V1 = VO达到抵消0漂和温漂影响的测量效果。

   我们再重新算一遍10楼的图:
   (1)第二级放大产生的0漂或者温漂导致输出为V1,
  (2)输入信号VIN导致的输出为VO
   (3)假设第一级输出的V1 输入到第二级,导致的输出是V2。
   那末输出为VO+V1+V2。
  关键是这个V2是多少呢?
  它等于V1*(-100k/1k) = -100V1
  那么总输出 = VO -99v1 ,完全与设计者的意图相违背.

网友I:
我冒昧的问一下左边的运放是干嘛用的?根据虚短虚断调整2角电压=3角电压,这样1脚电压绝对是0v,除非运放坏了才不是0v。这样和1脚直接接地有区别吗?

网友G:
能不能利用加法器原理实现呢,做一下修改,在R4左边断开然后按照下图来接,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H:
17楼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15、16楼还在迷糊。
这个电路费这么大事,就是非要用LM358是了~!

网友E:
利用共生的另外一个运放做补偿是很好的想法,但是LZ的电路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分析得有道理,根据分析,看以下电路有没有意义?

网友J:
左边的运放接成跟随器即可。
楼主左边的运放无非就是想要实现零漂的相互抵消。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但那样两个电路就会出现不匹配问题.

楼主:
明天做个板测试一下,用实践来证明。

网友H:
回复 楼主:
IB引起的误差不匹配,you are right.
但不是很大,≈IB*1K而已

网友K:
低端运放零漂确实很烦,只有单电源,记得为了找个零漂小的,试了几十才找到个比较理想,但是室温一变,又漂了...

网友L:
LS电路应该可行,但精度有随机条件,不知道能不能全补偿;最好输入部分串一个电阻;
其实有些情况双运放的两个参数不一定相同,如果都一样的话就没有各种误差了;
元件多了误差原也多,使用OP07类的无补偿运放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L:
糗了,还有一页呢

网友L:
21,22L
21L原理没错,也绝对可行;
只是358的特点单电源输出不能到零,因此还得放大,至少要最低电压满足358大约2mV的失调*100后200mV,应该可以了

楼主:
LS命中要害,这是我一直当心的,看来要放大mV电压,还是要用双电源。

网友M:
29楼:
不仅要用双电源,而且要用精密运放。老彭早就告诉你了,LM358绝对不行。

网友N:
bu不是很清楚

网友O:
放大毫伏信号须要失调小温漂小的运放
闭环增益误差小还得运放的直流开环增益高
单电源供电的还得共模抑制比高的运放。
建议楼主用OP07。

网友P:
接成跟随器不匹配是什么意思?

网友Q:
这个图貌似可以,不过精度方面不好保证

网友R:
我觉得这个电路不能实现想要的功能
1.集成在同一个芯片内部的两个运放的温漂实际上不同。在相同的温升下,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也不同

网友H:
LZ别在这种方式上纠结了。
果断换精密运放~!

网友S:
如果能用358自身抵消掉自身的零漂,那高精度运放就早没有市场了!
我这里有客户的研发就这个事情跟我们设计部讨论过多次了,结论都是实现不了。
上个SGM8581 Vos典型值25uV,-40°C~125°C 最大是106uV,或者SGM8591,Vos典型值150uV ,-40°C~85°C Vos最大550uV,成本都不超过3元RMB,单级放大就简单完事了。

楼主:
最终还是用双电源加 OP07才勉强可以

网友T:
自个还得学习呀

网友U:
我是来补刀的。
双电源与单电源的主要区别:当输入接近0V的信号时,双电源运放处在最佳工作点,单电源处在最烂工作点!!!
所以单电源运放放大0V的信号时,要先把两输入端偏置到1/2Vcc(最佳工作点),即使是轨到轨运放也一样。

网友V:
过来学习!觉得很多大侠说的有理!
但是都是根据自己的设计环境来考虑的!
LZ这个要求电路还是比较好实现,关键是它还有哪些限制因数,一定要考虑清楚!
大家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讨论,所以你要好好的综合下!才能用!

网友:
表示模电不太会用

网友W:
lz好像和我以前的想法一样。想用358里面另一路运放输入0v的时候得到的失调电压去补偿另一路。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应该不靠谱。因为我觉得失调电压产生的根因是由于芯片里晶体管没法做到完全一样。既然一路运放里面的几个晶体管没法做到完全一样,另一路运放里更加没法和这一路一样了。温飘可能是可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