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STM32了,有关外设配置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4-14):
开工STM32了,有关外设配置问题,请教大家:

是不是都在用ST提供LIB进行开发?比如项目中没有用到ADC那么ADC的那个,你们是不是中LIB中移除啊?

看了例程序感觉不够简洁,请问ST有没有出外设配置GUI软件,直接生成寄存操作代码,比如时钟就 RCC_CR = xxxx;

:)

网友A:
还用C语言啊,太不简洁了,我是直接写机器码的。

网友B:
用 STM32 本人觉得不推荐直接操作寄存器.
因为外设比较复杂, 各个寄存器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弄得很清楚才能完成.
当然如果你很熟悉了, 又想获得简洁高效的代码的话, 特别是有些关键的代码. 可以这么做.
可以参考库的源代码, 效率会高一点

网友C:
2# 李富贵 Are you kid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