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对象种类(Object Kind)中无Keepout选项

楼主(2012-04-14):
我用的是protel 99se,原先在对象种类Object Kind下有Keepout选项,在Fills的后面,现在却没有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原来有没有我不记得了,好久没用99了,可能是版本不一样吧,反正都是D版的

楼主:
原先用的也是D版的,我还用过,最近画个板子又用到却找不到这个选项了。

网友A:
帮你看了,我的有,不行你重新装下吧

楼主:
看来只有重装试试了,谢了

网友B:
我的99SE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