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诡异现象,等高手解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4-14):
三相交流电源指示电路板,发光二极管不亮,用万用表测量限流电阻两端电压,小灯正常亮了,不可思议的现象跪求高手分析,全分赠送。

楼主:
三相交流电源指示电路板,发光二极管不亮,用万用表测量限流电阻两端电压,小灯正常亮了,不可思议的现象跪求高手分析,全分赠送

网友A:
就是哪里虚了。。。

网友B:
可能是贴片电阻质量不好,两边的端子断裂,裂缝很小,外力可以使电阻暂时回复,但不可靠。

网友C:
电路原理有问题

网友C:
三相电路每相分别用一个单相整流桥的问题

网友C:
AC16伏哪里来的,是变压器的三个绕组来的吧,三个绕组别接为Y0,每个绕组的两个头分别接一个单相桥即可

网友C:
三相整流和单相波形完全不一样呀

楼主:
三相电源输入端

三相电源输入端

三相电源输入端

网友B:
应该是限流电阻质量问题,楼主换一个好电阻看看。
那个压敏电阻可以取消,或者用330KD07

楼主:
能否具体讲解下?谢谢

楼主:
开始也是怀疑是电阻问题,但最后一个板测量整流桥两端,小灯就正常发亮,这个现象与电阻质量问题不符合。

网友B:
电路图没有原则问题,请全部用质量好的元件,先不用压敏电阻。
还有一种可能:压敏电阻额定电压太低,线路电流比较大,发热形成焊点细微裂缝,检查整流桥和压敏电阻焊点。 如果就是电源指示,可以简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