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JET51能在win7 64bit系统下运行吗

楼主(2012-04-14):
我在win7 64bit的系统下面不能连接JET51,安装好sino提供的keil库之后,插上JET51,自动安装驱动程序不成功,且在设备管理器下面看到的是显示未知设备。
但我用另一台安装winxp的系统就可以正常连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中颖JET51仿真器的驱动程序64BIT和32BIT不能通用,目前网上正式版只有32BIT,64BIT版属于测试版,您可以打电话与我们的版主Bananaer许工联系:021-61219988-1452

网友B:
不要这么麻烦,留下Email即可

楼主:
email, hmilyjdz@153.com.

谢谢许工。
现在都是用一台老的电脑开发软件。 项目基本完成。 资源差不多刚好用慢。
使用了单片机资源有lcd驱动, 串口,adc,内部eeprom.

网友C:
好像不行

楼主:
还没有收到,原来一看,是邮箱写错了
请再发一次hmilyjdz@163.com
xiexie

网友B:
好了,已经发了

楼主:
楼上老兄,结果不行啊
更换了那两个文件之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sinowealth USB JET51,前面有个警告符号,进去看了还是未签名。

网友B:
开机按 F8禁止数字签名了没有?

网友D(2012-05-22):
给我一份 emaill:cxq88998@163.com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已经发给您了,请查收邮件。

网友E:
若是问题解决了 能否发表下感受?后来者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F(2012-08-10):
单片机开发工具对高级版本的系统还是早点解决,做到无逢连接。

网友G(2012-11-05):
457795242@qq.com谁帮我发下!!谢谢!

网友H(2012-12-18):
哪位发我一份,谢谢了 516227992@qq.com

网友I:
怎么就没有人对我发一份?

网友J:
我也是WIN7下无法安装JE51驱动,也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网友K(2013-03-16):
f0321062@163.com您好  可否发份  谢谢

网友L(2013-08-06):
求许工发我一份 64位的驱动 674309155@qq.com

网友M:
郁闷死,以前win7 32系统,JET51正常,现全部换新电脑,全部64位,不能用了,兄弟快快救我,我被耽误了半个月工期了,发一个win8或win7 64位JET51驱动,邮箱:ldxwke@163.com

网友M:
拜托发一个急用,急!急!急! ldxwke@163.com

网友M:
看到下载链接,就是分不够,晕死

网友N(2013-10-10):
403154796@qq.com   哪位大侠也给我一个驱动吧,别地找不到呀

网友O:
我也是WIN7 64位系统,请帮忙发一份给我(zhengliuchang@21cn.com),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给我一份 emaill:

能不能帮忙转发一份给我(zhengliuchang@21cn.com),谢谢。

网友P(2013-12-05):
感謝許工 : felixkwan516@126.com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麻烦,留下Email即可

帮主,请给我一份JET51 win8.1 64位的驱动,我刚要用笔记本开发,代理商说不兼容64位的。
其它有解决此问题方案的童靴,也请分享一下吧。
谢谢各位啦!
happyweifei#aliyun.com
(把#改成@)

网友Q:
在帮主缥缈九哥的帮助下,中颖JET51的64bit驱动,已经在win8.1、64bit上安装成功,系统已能正确识别到该设备。
与win7环境下类似 ,也是要禁止验证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只不过win8.1的这个过程,与win7、win8不太一样。

网友R(2014-05-27):
感觉还是win7下用虚拟机跑xp来的痛快

网友S:
WIN7 64位装JET51的驱动是很麻烦,如果真要换电脑就很方便了,哪位版主出个安装的贴,上面再提供驱动那就好了

网友T(2014-08-20):
许工,给我发一份jet51 win7 64位的驱动 yaochen_good@163.com

网友U(2014-12-11):
吧友们 能不能把你那个 JET51 驱动发我份呀? 我win8 64 位的和你一样的 装不了驱动!谢谢 jiangdunfei@qq.com:loveliness:

网友V:
拜托发一个急用,急!急!急! 76635864@qq.com

网友W(2015-06-30):
请给我一份谢谢!!! heyongren@youlong.com

网友X:
大哥!大哥!大哥!给我发一个谢谢!!!648792025@qq.com

网友Y:
中颖网站有下载,开机按F8禁止驱动强制签名

网友Z(2015-12-23):
今天刚换了电脑,同样的问题。eplhm@126.com

网友AA:
请教版主,这个每次开机必须按F8吗?似乎按F8后安装驱动成功了,正常启动后,还是不行。
难道这个驱动取得微软的数字签名这么麻烦吗?让这么多工程师在折腾这个驱动问题?

网友AB:
为什么是为签名的啊,这么奇怪,新手求解!!!

网友AC(2016-08-28):
我的系统也是Win7 64位,也遇到不能正常安装JET51驱动的问题,请发我一份451480714@qq.com,谢谢!

网友AD(2017-01-03):
引用 网友B:

你好,版主。SH79F083A从代码选项中设置“单片机复位后IO口为输入状态”,进入程序后,如何把IO口设置成其他模式,比如准双向。只设置P1M0、P1M1、P3M0、P3M1这几个寄存器是不是不可以?还需要设置什么地方?

网友AE:
那个4位的仿真器最坑爹了,没有64位驱动签名,要在测试模式下运行。

网友AF:
用不了的

网友AG(2017-02-21):
求中颖JET51 WIN7 64位驱动   59112932@qq.com

网友AH(2017-11-12):
哪位大神也给我发一份呗

网友AH:
我也是WIN7 64位的,用不了啊,哪位给我也发一份呗,邮箱 1647591882@qq.com  谢谢

网友AI(2018-04-16):
win7 64位 中颖JET51 驱动 1060664248@qq.com
哪位大神给我发一份 谢谢

网友AJ(2018-05-26):
我用WIN7 64位 专业版没有问题呀

网友AK:
121292495@qq.com  能给我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