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板子 求指导

楼主(2012-04-14):
第一次画板子,希望各位大侠看看有哪里不足的。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信号线是6mil,图片中可能有点看不清,附件有pcb文档。
希望能帮忙看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这个稳压管太古董了吧。随便换个7805多好?电流又不大。
232电荷泵的电容???你这都赶上别人的大水塘了。
时钟不要电池?断电就没?然后停电想看时间时就没的那种?与达闻西的太阳能手电有得一比。
就6只数码管用了6只16脚芯片?动态扫描,一只就够。甚至可以一只都不用。
按键在哪?只能通过串口设置时间?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哈。
我这个不是设计这个板子,而是学AD时画的一个教程上的原理图,当时看到那个显示电路我就蛋疼了。。。
不过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练习AD画板,元件多一点倒好。
除了功能和设计之外,请在pcb上指教一下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过啦。

网友B:
布局有点乱,还有就是电源线,可以加粗点,某些地方可以放铜皮,可以不从元件引脚间穿过的,就不要穿。

网友C:
等你参加工作了,多看看别人画的板就行了。 像你现在的板低频,电流小,而且板子还是无限大的,可以随意画,拐个山路十八弯都不会出问题。你画的板子功能可以正常。

网友D:
信号线不需要这么细吧

网友D:
电源线也得加粗

网友D:
这个稳压管确实够霸气的啊,占了这么大块地方;P

网友E:
第一次画板,问题很多很正常,我也是菜鸟,说两句菜鸟的见解
1、布局要合理,元器件密度要匀称
2、丝印不要超出Keep-Out Layer,你的J1就有一部分丝印到外面去了,这虽有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但不规范
3、元器件标号放置要合理,像你这些电阻电容的标号,如果板子焊好,把元器件标号都挡住了
4、走线不要太细,6mil的信号线太细了,加工工厂有难度的,除非你的板子必须走6mil的不可
5、走线不要出现尖角,比如R47右边这里的线就出现了尖角
6、你好多走线都有点绕,就近原则,比如你J1与U1与C3的走线就明显的绕了
7、能走直线就不要走过多的弯线,比如你DS1、DS2、DS3、DS4、DS5、DS6的电源和地,完全可以像总线一样一条线,然后DS1、DS2、DS3、DS4、DS5、DS6接入这条直线

我只是个菜鸟,以菜鸟的经验说的,说的不对的地方,忘大家指正

网友F:
你画的线比我第一次画的好多了,相互学习。

网友G:
电容的封装太大了,电源线,地线一般市蓝色的且加粗,信号线可以比较细。各个电路模块应放在一起,这样别人才好看。右边的电阻我建议由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