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自锁开关啊自锁开关,又一经验教训

楼主(2012-04-14):
多亏在通电之前,习惯性的拿起万用表来检查刚焊好的电路板,不然有一重大安全事故了。。。
    利用双路的自锁开关来控制测试板上的供电电源的通断,设计之前很是自信,认为自锁开关两边的公共端都是在中间的引脚(认为类似单刀双掷开关),没有实际去测试一下现成的自锁开关的通断控制。
   哎,结果用万用表一测量一边的通断情况,把我吓了一跳,弹起的时候供电与GND直接相连,锁下去的时候既然是GND与测试板的电源相连,崩溃!!
  只好返工,将自锁开关焊下来,将测试板上的那一块的电路进行割线,焊上自锁开关,重新连接线路,搞定,又白费了这么多功夫,对自己无语了啊。。。
  画PCB板的时候是检查了有检查,原本一次成功的,到现在,。。。我的细致跑哪去了呢?。。。
  更有令我不可原谅自己的地方,就这问题一给我两同事一提,人家立马就知道自锁开关是公共端在两边的,崩溃啊,为撒画图的时候就没想起来跟他们聊聊的啊。。。自以为害死人的啊。。。
  另,给各位大虾附上我画的自锁开关自锁控制原理图:

网友A:
经验很重要啊,多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B:
经验教训才能获得最深刻的印象啊,多谢啦

网友C(2013-04-17):
一般电子元件有样品的话,最好测一测在做电路。

网友D:
好事情,起码开始就发现了,没有在上电以后发现,那时候才叫后悔!

网友E:
我也想当然以为公共端应该是在中间的。不过我绝对会先测试一下,或核对一下器件规格书。

网友F:
惭愧,我也一直以为公共是在中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