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DM8168方案定制

楼主(2012-04-14):
磐石工作室
专注于TI DM8168方案的终端开发,外包,定制开发;

基于TI DM8168的软硬件系统定制
   **SDI,YPbPr,VGA,HDMI,CVBS视频接入
   **标准MP4,FLV文件录制,硬盘/光盘/SD卡多介质存储;
   **多流多录制模式支持;

   **双流双屏,多点高清视频会议,支持H.323和SIP协议,无需额外license费用;

基于TI DM8168的工控主板定制
   **成熟的工业级DM8168主板,1.35GHZ A8 ARM+1.15GHZ 32位硬浮点DSP C674x ;
   **可扩展到最多9个串口,支持CAN-BUS接口,双千兆以太网口;
   **ARM运行工业级Linux,DSP运行TI BIOS,提供双核通信架构,支持二次添加算法;
   **适应于智能化电力设备,智慧工业控制主板;

基于TI DM8168的OEM业务
   **丰富的DM8168主板量产经验,确保客户批量生产一致性;

联系我们:friedrich8@qq.com

网友A:
这个可是有点难度的,不知道你们需要实现没功能

网友A:
要是用这个芯片来做图像视频 采集 压缩 存储 回放,就有点浪费了,
我正在研究用这个片子做快速人脸识别

网友B:
我们正在做核心板。及包含hdmi,hd-sdi等接口在内的底板,主要面向高清DVR,编码器。
还有DM8148核心板,面向智能相机。

我们在DM642和DM6467时代,积累了大量视频相关的软硬件技术,目前我们有一款成熟的DM6467的板卡,上面有CVBS,YPBPR,HDMI,VGA,HD-SDI采集与显示接口,做高清的采集与编码网传等。

在DM8168时代,我们除把这些高清接口集成于8168的底板上,同时我们致力于4路高清或更多路高清的处理。

QQ:199663740

网友C:
1# MCUJunior   你可以看看我们公司也许对您有所帮助www。81778288.com

网友D(2012-09-19):
我公司已经基于8168研发了一套产品和一个开发板(ALG8168高性能计算平台),对于这套平台软硬件瓶颈已经攻克。
请联系我:QQ 582823821,邮箱:its-star_tech@qq.com

网友E:
我公司成功推出Ti DM8168高性能数字处理平台,可针对基于DM8168做方案定制,021-65879969 ,欢迎洽询。

网友F:
卖东西好地方啊

网友G(2013-06-24):
我们在做 8148 核心板 qq 190007341

网友H(2013-10-06):
1.DM6467,DM8168,dm8148,DM8148,dm8168,H264,encode,decode编码解码源码
IVAHD and M3 Based Platform(DM8148平台,DM8168)源代码,DM6467平台C64X+平台
如果做视频会议和网络监控等需要对码流严格控制的应用,必须要修改TI的代码,TI全系列视频压缩算法的RC码流控制都是只有几行代码,效果很差。

2.ADI平台设置工具,支持最新的ADV7441a芯片的采集指令生成,是ADI内部高级工程师专用工具,采用EXECL表格填写需要配置的信号格式后自动生成芯片设置指令(二进制指令码),直接大大缩短ADI芯片的开发和调试周期。
3.FPGA图像编码源代码,印度最厉害公司H264编码源代码,Altera平台,全套源代码。包含仿真测试
包含:encoder,interfaces,pll,top,synthesis
4.xilinx平台FPGA图像编码源代码H264编码源代码。IP Core
5.FPGA:xilinx平台全套pcie源码及详细手册说明。
6.FPGA:xilinx平台RapidIO license
7.PC104+平台军工级别高清视频采集监控编码卡,在西安飞机总装上稳定运行,列装到最新型号的飞机上

1.DM6467,DM8168,dm8148,DM8148,dm8168,H264,encode,decode编码解码源码
IVAHD and M3 Based Platform(DM8148平台,DM8168)源代码,DM6467平台C64X+平台
REL.500.V.MPEG2.D.IVAHDSRC.00.02.00.01.zip   MPEG2.D解码源码
REL.500.V.MJPEG.E.IVAHDSRC.00.02.01.00.zip   MJPEG.E编码源码
REL.500.V.MJPEG.D.IVAHDSRC.00.02.01.00.zip   MJPEG.D解码源码
REL.500.V.ON2VP7.D.IVAHDSRC.00.02.00.00.zip  ON2VP7.D解码源码
REL.500.V.ON2VP6.D.IVAHDSRC.00.02.00.00.zip  ON2VP6.D解码源码
REL.500.V.AVS10.D.IVAHDSRC.00.02.00.00.zip   AVS10.D解码源码
REL.500.V.H264AVC.E.IVAHDSRC.01.00.02.00.zip       H264AVC.E编码源码
REL.500.V.H264AVC.D.HP.IVAHDSRC.01.00.00.03.zip    H264AVC.D解码源码
REL_500_V_HDVICP20.SRC.zip                         HDVICP20源码
--------------------------------------------
库+API
&&&&&&&&&&&&&&&&&&&&&&&&&&&&&&&&&&&&&&&&&&&&&&&&
DM6467平台H264编码解码源代码
REL.100.V.H264AVC.D.C64XPLUSSRC.zip   H264AVC.D.C64XPLUSSRC 解码C64+源码
REL.100.V.H264AVC.E.C64XPLUSSRC.zip   H264AVC.E.C64XPLUSSRC 编码C64+源码
REL_200_V_MPEG4_D_ASP_DM6467SRC.zip   MPEG4_D_ASP_DM6467SRC解码源码
REL_200_V_MPEG4_E_ASP_DM6467SRC.zip   MPEG4_E_ASP_DM6467SRC编码源码
REL.200.V.H264AVC.E.BP.DM6467SRC.zip  H264AVC.E.BP.DM6467SRC编码源码
=====================================================
4.PC104+平台军工级别高清视频采集监控编码卡
  1920*1080 1600*1200高清实时监控
  支持DVI,VGA,PAL
  支持标准的VGA信号和VGA绿同步(RGBSOG)信号。
  支持VGA 信号采集出现偏移时调整。DVI数字信号不存在信号采集偏移问题。
  支持对模拟输入信号的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差的调整。
  板卡除了支持双声道声音输入和音视频同步记录外,还增加了麦克风信号输入采集功能。
  支持ROI功能和设置。
  支持OSD功能(支持0度,90度,270度,还支持ROI里的OSD),其它要求可以开发。
  支持编码帧率设置。
  支持多卡同时工作情况下的PAL、VGA、DVI信号的分辨率随机改变并在恢复正常分辨率设置后系统正常稳定工作。
  支持多卡同时工作情况下的PAL、VGA、DVI信号的随机中断,随机时间恢复后正常稳定工作。完全解决了瞬间信号中断引起的断屏和板卡等待信号的问题,支持极短时间内信号中断恢复,达到完全再现视频信号源的要求。

手##机:15312298259  QQ495051649

网友I:
8168的春天呐,哈哈哈

网友B:
嗯,看来8168火是肯定的

网友J:
北京路视明公司

网友K:
去www.casevision.net,他们是专门做定制的,DM8168早就量产了

网友K:
www.casevision.net,他们是专门做定制的,DM8168早就量产了

网友L(2013-12-25):
我公司多年从事TMS320DM8168处理器研发,目前已经推出一系列产品和开发板(可百度 vp6801),并从软件、硬件上掌握了DM8168的开发技术,在此基础上有光电视频跟踪、电子稳像、视频增强、视频拼接等相关产品。我们拥有相当的技术能力,相信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公司的研发需要。请致电我公司:021-65879969       QQ:805696048

网友M(2014-06-30):
我们在做 8168 核心板 qq 805696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