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HI-TECH C编译器新版编译优化不行啊!求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2-04-14):
用新版本的HI-TECH C编译器,即9.80或9.82,9.83,编译PIC16F1937,发现编译后程序占用空间巨大,具体表现是,以前用AVR MEGA8就能装得下的程序,移植后竟然几乎占满了16F1937(8words,16bytes )的程序空间,是不是我哪里设置得有问题啊。

话说,以前用老版本的编译器编译的PIC16F877程序,现在用新版本重新编译一下,竟然也提示空间不够啊。

当然我用的不是正正版!
45天试用版,也是PRO模式。

求解!不解不行啊,老版本的不支持新的芯片啊。

网友A:
试用版 估计不支持优化. 很多试用版软件都有这方面的限制.

楼主:
我用的也是所谓的解密版啊,在PRO MODE下编译的。

网友B:
可能PIC16F1937芯片太新了,PICC不支持啊,换个新版本试一下

网友C:
我很好奇,你用AVR的程序怎么在PIC下面的编译的?

网友D:
:D,MCHP原厂统一编译软件,以后可以不再用HI-TECH C编译器了,这些编译器原厂不再进行维护,改用XC8;可以到官网上面下载,8位机对应XC8,16位机对应XC16(还在弄,目前还没推出),32位的可以找到对应的XC32,        60天免费试用

网友D:
PIC16F1937  空间不够直接用PIC16F1939就可以了,性价比更高!

网友E:
似乎是有这样的问题,但好像超出不大。

网友B:
:D,MCHP原厂统一编译软件,以后可以不再用HI-TECH C编译器了,这些编译器原厂不再进行维护,改用XC8;可以到官网上面下载,8位机对应XC8,16位机对应XC16(还在弄,目前还没推出),32位的可以找到对应的XC32,        6 ...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

楼主:
我很好奇,你用AVR的程序怎么在PIC下面的编译的?
-----------------------------------------------------------
呵呵,AVR写的程序,现在不想用AVR,就移植过来啊.
如楼上所述, 我现在也只有用1939啦,板子都做好啦,没办法.
问题是,郁闷啊,好好的,为什么要用1939啊.
XC8没用过哦,不过MC18我喜欢用,相当好.

楼主:
还有编译器肯定支持1937的,不然也编译不了啊.:lol

楼主:
既然解决不了问题,就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