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部分开源代码,还能申请软件著作权么?

楼主(2012-04-14):
具体为TCPIP部分,使用了LWIP协议栈,还能申请软件著作权么?如果能,提交源代码时,LWIP的源代码也要提交么?

网友A:
木有经验。呵呵。

网友B:
软件著作权一般是一种整体行保护,一般来说,除非对手全盘抄袭才可能被判侵权,否则很难取证和判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是可以申请软件著作权的,软件著作权的申请时,是需要写明你的操作系统,硬件配置环境,以及编译环境,调用库明细等,此时你可以将开源部分当成你的调用库文件,此时则不包含开源部分,而只保护你自己的那部分代码

网友C:
自主部分>70%

楼主(2012-05-19):
软件著作权一般是一种整体行保护,一般来说,除非对手全盘抄袭才可能被判侵权,否则很难取证和判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是可以申请软件著作权的,软件著作权的申请时,是需要写明你的操作系统,硬件配置环境,以及 ...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网友D:
关键是比重和引用的地位,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去查一下吧,但引用开源的部份是不能受保护的,另外,如果是商业应用,即使是开源代码也要得到版权人的授权,否则会拖累你整体无效甚至被判侵权。

网友D:
补充:对于软件著作权登记,编写及编译软件等所有涉及申请权力的相关软件也要求正版,必须提交证明,比如你使用微软的C语言编制的一段代码要申请著作权,那么该C语言软件就需要出示正版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