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既有+1.5V又有-1.5V,怎么接收?

楼主(2012-04-15):
需要从总线上取数据,基本一根SIGNAL,用于传输信号,+1.5V代表1,-1.5V代表0,0V代表无数据,请问如何实现接收电路,调制成0V和5V,输入单片机中???

网友A:
用个 NPN 三极管反相器就搞定了嘛.

网友B:
三极管可能影响占空比,用一只双电电源的运放做比较器可能更好。

楼主:
不对,如果是过零比较的话,+1.2V时运放输出1,-1.2V时输出逻辑0,但当0V时,输出也为0这就三态,不是逻辑1和逻辑0啊

网友C:
>1.2V输出1,<-1.2V输出0,<1.2V and >-1.2V输出高阻不就行了?

网友D:
首先要说清楚“无数据”的时候你希望得到什么状态,是高阻还是一个独立的信号?这两种要求的实现方式完全不同。

还有楼主没有给速率和占空比能不能变化的要求,所以不能确定是用晶体管、比较器、还是其他专门芯片来做。

另外取1.2V作为信号判决门限,噪声容限够不够也不能完全清楚,所以还是要楼主把问题搞清楚。

网友E:
将+/-的1.5V信号,放大到+/- 3.0V以上,然后随便用一片232电平转换IC,即可转换成TTL逻辑电平信号了,嘿嘿!

网友F:
“需要从总线上取数据,基本一根SIGNAL,用于传输信号”
总线(BUS 公交)?一根SIGNAL?
问题不明确。

楼主:
>1.2V输出1,
引用 网友C:

具体如何实现呢?请教

楼主:
上面的图片就是信号,频率不是很高200KHz,很低啦,如何实现呢?+1.2V:转换为5V,-1.2V转换为0V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不过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简决方法。贡献上来,与大家分享。
Return-to-Zero RZ:归零编码
Non Return-to-Zero NRZ:不归零编码
不归零编码NRZ
  信号电平的一次反转代表1,电平不变化表示0,并且在表示完一个码元后,电压不需回到0
  不归零制编码是效率最高的编码
  缺点是存在发送方和接收方的同步问题
  单极性不归零码,无电压(也就是元电流)用来表示"0",而恒定的正电压用来表示"1"。每一个码元时间的中间点是采样时间,判决门限为半幅度电平(即0.5)。也就是说接收信号的值在0.5与1.0之间,就判为"1"码,如果在O与0.5之间就判为"0"码。每秒钟发送的二进制码元数称为"码速"。
  双极性不归零码,"1"码和"0"码都有电流,但是"1"码是正电流,"0"码是负电流,正和负的幅度相等,故称为双极性码。此时的判决门限为零电平,接收端使用零判决器或正负判决器,接收信号的值若在零电平以上为正,判为"1"码;若在零电平以下为负,判为"0"码。
  以上两种编码,都是在一个码元的全部时间内发出或不发出电流(单极性),以及发出正电流或负电流(双极性)。每一位编码占用了全部码元的宽度,故这两种编码都属于全宽码,也称作不归零码NRZ (Non Return Zero)。如果重复发送"1"码,势必要连续发送正电流;如果重复发送"0"码,势必要连续不送电流或连续发送负电流,这样使某一位码元与其下一位码元之间没有间隙,不易区分识别。归零码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实际电路

网友G:
恩.的确不错.里面有个不错的电路图

楼主:
但是好像不行啊,归零制编码自含时钟的,不能使用外部时钟解码,而且资料里的明明是编码电路,而非解码电路,所以这个讨论还没有结束,等大牛出来解答。

小弟,我,在线等!!!!!

楼主:
大牛哥哥,这个是编码电路,使用外部时间进行编码的,我需要的是解码电路,哪位牛哥哥支个招,帮帮小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牛哥,帮我啊!!!!

网友H:
直接用AD采样不就行了,将模拟电路的-1.5V跟数字电路的地接在一起,采样频率大于400KHz(抗混),采样一次就可以处理结果了!

楼主:
不能使用AD啊,这是个通信系统中的通信编码格式,不能使用AD,有没有更大的牛出山帮忙啊。

楼主:
站长,版主,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啊?

网友I:
没明白要什么。

网友:
你首先整清楚你的需求。
你之前说的是三态的,后来说的不归零是两态的。不是同一类东西。
如果你是要整之前的三态的话,数字电路的0和1才两个状态,不是很方便实现。但是你同时可以想到数字电路的数据表现思想:1位的时候只有2个状态,2位就有4个状态了。同理,一个引脚只方便识别2个状态,剩下那个0状态,你可以通过另外的电路,用另外一个引脚去判断。
如果是不归零,那就木有中间那个0态了,也就是说你之前想的太多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归零编码的解码,+1.2V表示1,-1.2V表示0,0V表示无数据,需求就这么简单。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归零编码的解码,+1.2V表示1,-1.2V表示0,0V表示无数据,需求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是要整之前的三态的话,数字电路的0和1才两个状态,不是很方便实现。但是你同时可以想到数字电路的数据表现思想:1位的时候只有2个状态,2位就有4个状态了。同理,一个引脚只方便识别2个状态,剩下那个0状态,你可以通过另外的电路,用另外一个引脚去判断。”

网友J:
我的想法是:应用比较器,设置好门限,比如当信号高于1V时,输出为1,信号低于-1V是为0.这个可以用一根线来判断,信号在-1V和1V之间时,另外一个根线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需要两个判断条件

网友J:
我和23楼的想法是一样的

网友J:
顺便提醒一下200K的信号,比较器也要注意选择噢

楼主:
我的想法是:应用比较器,设置好门限,比如当信号高于1V时,输出为1,信号低于-1V是为0.这个可以用一根线来判断,信号在-1V和1V之间时,另外一个根线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需要两个判断条件 ...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这个想法比较好,首先将可将输入的信号放大到-3V~+3V之间,然后接入比较器,如果大于+3V则为1,如果小于-3V则为0,如果是处于中间的同则单独设置一根线为1,以标识这是无数据的,而在有数据的情况下,这根线就得设置为0了。

楼主:
这样行不行?

网友E:
楼主,你在27楼的想法,已经接近正解了,呵呵。

其实,早在7楼,我就已经回复过这个法子了,可能你没看到吧,呵呵

网友K:
直接比较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