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脉冲换算成流量的算法

楼主(2012-04-15):
上图流量计,厂家给了一个表如下:

现在我换算的办法是计一秒的脉冲数再从表里找范围,再从范围内线性计算出一秒的流量,再按秒累加,但这个办法误差很大
希望做过的行家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希望做过的朋友给个正确的计算思路,
另外,我现在怀疑这种流量计是否做不到相对准确的测量?

网友A:
LZ能否再说多点,一起来讨论.
是测量液体流量的吗?

网友B:
曲线拟合吧

网友A:
正像老王说的,先用matlab进行拟合,然后再进行积分了.

楼主:
我觉得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我也是想找一个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精确一点的流量
数学很差,MATLAB不会。。。。。咋办?

网友B:
excel 也可以拟合的。这个简单

网友C:
问题是厂家给的数据表误差大吗?天朝山寨厂给的数据可信度有多少?是否需要“学习”(校准)一下呢?

网友D:
用Excel做一个曲线拟合,2阶,3阶的,4阶的........估计2阶的就够用了,不行的的增加阶数!

网友E:
怎么跟我了解不同

网友F:
3次拟合公式 Y= (1.8852223*10^(-7))*x^3-(8.9859285*10^(-5))*x^2+0.0500626*x+0.0081452 excel A2=频率 B2 =(1.8852223*10^(-7))*A2^3-(8.9859285*10^(-5))*A2^2+0.0500626*A2+0.0081452

网友A:
以前用EXCEL拟合计算材料的杨氏模量准确值,现在已经忘记了.
哪位给讲讲吧

楼主:
积分是怎么算的,例如我的测量频率数据是(每秒)
17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7 17 17 17 17 17

网友G:
用过类似的水位计,也是计数脉冲的.楼主可以试着把1S时间缩短点.用50ms,100ms试下,误差可能下一些吧.

网友H:
一般做分段线性化即可。

网友I:
还没搞明白!

网友C:
1、因为频率比较低,所以用测周期的方法测频更合理点,实时性好(相同的精度情况下)精度高(相同的测试时间)。而不是用计数的办法去测频。
2、这类产品厂家给的数据未必很准,需要自己进行校准。
3、如果校准的点足够的话,一般来说分段线性化可以满足要求。要求高的话一般用2次或3次多项式作曲线拟合就够了。更高的要求不必要,因为这类产品的精度有限。
4、考虑产品的不一致性问题,一般在单片机内做一段校准(学习)程序来进行。

网友J(2012-05-22):
要想测到频率分辨率为0.1hz,只用单片机中断口,能实现吗,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另外网上有资料说要用测周法,结合测频法,不知对不对,我看到实物产品,它们都可以测的出0.1hz,也就是仅用了单片机中断口。我电话是:15537816036  有能开发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合作。

网友K:
没有见过如此不线性的流量计。

网友C:
这么低的频率,测到0.1Hz太小菜了。很容易的。

网友L:
按传感器提供的表格做线性分段,段数要足够多

网友M(2022-04-21):
做了一个流量计的程序,精度能到1.6%
    设定1200ml,能放出1180mL的水~~
   这精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