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新人做了个4X5的显示矩阵,不知道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2-04-15):
单个led的驱动最大电流是30ma,直接用I/O驱动,全部点亮的时候led 明显发热,加上20欧姆的电阻热感明显降低,
新人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请指点。

网友A:
横流驱动,isl97635a

网友B:
LED发热?
你都解决了啊!
那就加上合适的限流电阻就是啊。
也可以换成LED驱动芯片!

网友C:
30ma*2V=0.06W,见鬼了吧,楼主~~

网友D:
动态扫描也行

楼主(2012-06-01):
5# ssy250 那等于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