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速度较快的烟雾传感器?

楼主(2012-04-15):
MQ-2需要上电10来分钟才能正常工作,请教各位经验丰富的朋友,有没有响应时间较短(<30s),还能区分浓度大小的烟雾传感器?

网友A:
响应时间<1S的这个太难了,MQ-2需要预热电路吧

网上看到一个GQQ0.1(A)烟雾传感器<3S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这个似乎和烟雾浓度关系很大

网友:
可以很快(MS级都可以),但功耗增加了,电池供电维持不久

网友B:
别的原理做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了,我们需要检测三档浓度,GQQ0.1只有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真理

网友:
用光电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电检测如何能测出浓度,再求解释

网友D:
光电检测好像是不行  只能用传感器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传感器是个广泛的词,光电检测就是需要用光电传感器来检测吧

网友F:
有烟雾时,烟雾会令发射关的光线发生散射,接收二极管接收到的光的强度就会下降,同时反应到输出电压上。因此可以通过检测接收二极管的电压来检测是否有烟雾。
这种方案对烟的检测是经常有应用的。

网友G:
13楼的检测方式是非常简单好用的,实际就是一对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平均功耗也不大,成本也很低,反应时间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