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OS2.9中创建链表死机?

楼主(2012-04-15):
我使用下面此方法在uCOS2.9中创建双向循环链表,程序却死在这里(内存足够),

struct Temp {unsigned char data;
                    struct Temp *pBefor;
                    struct Temp *pNext;};

struct Temp *head;
struct Temp *CreateTempBuff(unsigned short num)
{
     struct Temp *pf,*pb,*phead;
     unsigned short i=num;
     for(;i>0;i--)
    {
          pb=(struct Temp *)malloc(sizeof(struct temp));
          if(i==num)
                pf=phead=pb;
          else
               {pf->pNext=pb;pb->pBefor=pf;}
          if(i==1)
               {pb->pNext=phead;phead->pBefor=pb;}
          else
                pb->pNext=NULL;
          pf=pb;
    }
    return (phead);
}

不知是哪里出错了?
然后我又换了一种方法,使用系统的内存分配模块,如下:

struct Temp {unsigned char data;
                    struct Temp *pBefor;
                    struct Temp *pNext;};
OS_MEM *TempBuf;

struct Temp *head;
struct Temp *CreateTempBuff(unsigned short num)
{
     INT8U *err;
     struct Temp *pf,*pb,*phead;
     unsigned short i=num;
     for(;i>0;i--)
    {
         pb=(struct Temp *)OSMemGet(TempBuf,err);
         if(i==num)
               pf=phead=pb;
         else
              {pf->pNext=pb;pb->pBefor=pf;}
         if(i==1)
              {pb->pNext=phead;phead->pBefor=pb;}
         else
              pb->pNext=NULL;
         pf=pb;
   }
   return (phead);
}

内存分区已在多任务启动之前建立并把指针给了 TempBuf,配置文件也已启动内存分区,可是程序仍然死在这里,求各位指点一下(补充一点,我使用的LPC1768,同时还嵌有uCGUI)

网友A:
malloc应该使用互斥,或在临界区操作。。
OSMemGet(TempBuf,err);
这个用的是固定长度。。

楼主:
多谢2楼大哥的提醒,可是我用的OSMemGet也是固定长度内存的
struct Temp {unsigned char data;
                         struct Temp *pBefor;
                         struct Temp *pNext;};
OS_MEM *TempBuf;
INT8U   TempPart[260][sizeof(struct Temp)];
TempBuf = OSMemCreate(TempPart, 260, sizeof(struct Temp), &os_err);
创建的链表长度也未超过260
结果死在HardFault里

网友A:
你可从harfault中恢复过来,可以看到死在那个函数里。。。
再仔细查查是否那里有溢出

网友B:
每次申请之后 检查是不是 NULL 确定是否申请成功啊

而且

   INT8U *err;
     struct Temp *pf,*pb,*phead;
     unsigned short i=num;
     for(;i>0;i--)
    {
         pb=(struct Temp *)OSMemGet(TempBuf,err);

应该是  INT8U err
         pb=(struct Temp *)OSMemGet(TempBuf,&err);
吧 正确的做法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