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驱动红外LED,单片机重启问题

楼主(2012-04-15):
我用纽扣电池给系统供电,430单片机控制红外LED的开关,LED的电流在7mA左右,现在发现打开LED的开关时单片机会重启,我这有好几个型号的电池,只有其中的一个可以不重启,其他的都不行,可是能用的容量又太小了。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A:
1. LED限流电阻调大一点,缺点:牺牲距离
2. 单片机电源两端并大电容,用不同容量一点一点试,缺点:增加成本
3. 选用新鲜的合适的电池.缺点:到用户手里怎么办?
4. 加38K调制波了吗?加了则平均电波可小一些.缺点:麻烦点.

楼主:
要做一个很小的板子,已经没地方加元件了,LED的供电是用一个降压芯片,输出的是稳定的电压。

楼主:
2# tyw 要做一个很小的板子,已经没地方加元件了,LED的供电是用一个降压芯片,输出的是稳定的电压。

网友B:
用的什么电池啊?
可以尝试换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太小了 电压拉低了,复位

网友C:
并个大电容,电流调小点

楼主:
6# jjjyufan 试了好几种电池了,只有一种可以,但是这种电池的容量小,用示波器看电池电压,也没看到电压变低,CR2450可以,CR2477不行,看着还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B:
不能光看电压,找电池规格书,看放电曲线 对比你的电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