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牢骚——统计电阻方法

楼主(2012-04-15):
工作很烦躁,借二姨的宝地,发发牢骚,泄泻火,还请斑竹不要删帖。
现在年轻的电子设计人员越来越不追求专业了,很多人就像是一个电子爱好者那样做设计。做的东西天天打补丁,稳定性、可靠性就是个π。好一些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在画原理图和PCB,哦!还有调试。差些的都在taobao上逛了。
我下面写一些废话,对错不负责任。
说说统计电阻方法。经常有人采用统计电阻的方法来提高电阻和电阻之间的匹配精度。就是如下电路:

电阻的比例:K=R1/R2.
这个电路有很多典型应用,比如下图:

Vout=(1+R1/R2)Vin

Vout=-(R1/R2)Vin

类似的场合很多,问题是“电阻R1R2的精度有限,如何提高其比值K的精度”,统计电阻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采用多个电阻串并联,使电阻误差的不确定性减小。
下图是从别人那里copy的原理图:

电路图有了,误差分析也仅仅是计算量的事情,这个电路分析就不说了,说一些这个电路背后的事情——都是废话,而且是一点点展开的废话。
电阻的精度。
很多电子爱好者不喜欢谈这个话题,但是作为专业设计人员,还是应该知道精度概念的,这里我就省了,我已经太过罗嗦了。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我去买个10k欧姆的精密电阻,精度是1%,这句话至少包含了3个要素:1)什么时候;2)什么温度;3)什么置信区间。
我们对电阻进行标定,就是测量一下电阻的误差,比如这个10k欧姆电阻,测量值为10.05k欧姆,误差是+0.05k欧姆,那么相对误差为:+0.1k/10k = 0.5%,这时我们说这个电阻为+0.5%精度。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如果一个一个电阻进行标定,还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厂家控制生产工艺,使得在某个工艺下生产的电阻在一个置信区间内都在某个精度之内。这个话太绕了,简单说厂家调整生产工艺,让生产的这种10k欧姆电阻99%都是在1%精度之内的。
因此上面说的三个方面是:1)电阻出厂的时候的精度;399%的概率是这个精度(有些厂家使用95%,有些小厂需要看领导心情了);剩个2)——我们标定电阻需要在室温下(欧美是20℃?,中俄是25℃?(这个数据记不得了))。
现在问题出来了:如果时间变了怎么办?如果温度变了怎么办?如果这个1%的坏电阻让我遇到了怎么办?
先说说时间问题,这个用电阻的长期稳定性来标称,常使用ppm/1000h(每1000小时漂移多少ppm)。电阻一旦出厂了,就开始了自己无拘无束的旅程,但是衣物就一件。我们衣服还有穿泻的时候,电阻也一样:管芯被氧化;封装变松;内部收到电应力冲击;等等。能漂多少呢——这个不好说。我曾经遇到过一批0.1%精度电阻在一年之后都偏出指标的情况。
再说说温度问题,这个用温漂来衡量,就是我们常说的温漂系数:ppm/℃。电阻的温漂是一个温度的函数,这个函数也不是线性的,因此仅仅采用温漂系数也不完全。如下图Vishay公司的VHP202系列电阻温漂示意图。

可见温度从-50度到125度变化时,温漂就像一个抛物线。我们可以采用二次曲线拟合温漂:   ΔR/R = β T^2 + α T + γ

这个函数的导数就是温漂系数函数:ΔR'/ΔT = 2β T + α
α就是我们说的温漂系数。这个系数的含义有时候很坑人。国外大厂的温漂系数是温漂曲线变化最厉害地方的斜率。国产很多厂所标注的是0温漂系数点附近由于工艺误差原因导致的温漂系数范围。
又绕了——为了适应应用场合,常规的电阻在工艺控制过程中,在室温附近温漂最小,比如上图在25±5℃附近时,温度变化,电阻基本不变化。而到了高温或者低温时电阻阻值才剧烈的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国外大厂的温漂系数标注的就是变化最厉害的地方的系数,国产一些单位的如果这么标,早就不会被设计人员选用了。所以有时候我会用国产大厂的电阻,尽管温漂系数都到了100ppm/℃,也比一些单位标注为10 ppm/℃的好。后者的意思是在室温范围内,由于工艺控制99%95%)的电阻温漂系数在10 ppm/℃之内。
另外我也不能误导大家,VishayVHP202电阻在高温下具有负温漂特性,绝大多数的电阻都是正温漂的——温漂是温度的单调曲线。正温漂一个缺点,电阻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于功率原因变热,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功率也越大——这个坑人。
今天牢骚多了,有时间接着说统计电阻的事情。

网友A:
我们需要这样的设计精神,虽然数字电路极大的解放了我们,但是这种精神不能丢哈。

网友B:
gregy_cn?

高人呐,以前从没见此ID出没啊。。。:o

网友C:
“采用多个电阻串并联,使电阻误差的不确定性减小”...... 这个是否正确,目前为止都是人云亦云,敢拿来做产品的还没见着(倒是有见过用这个方式做基准电阻的,不过是外国的产品!)

我始终觉得,这种方式并无可靠的理论支撑 —— 同一批电阻就有可能存在各项指标都往一个方向偏的情况,如果如此,这么做跟一个电阻基本没什么区别!

网友D:
有理论支撑,用的电阻越多就越有效。先给分再说说局限性:电阻不值钱,值钱的是加工费。
+/-5%的二厘七,+/-1%的三厘3,+/-0.1%的8分,然而,把一个电阻装上PCB,花费是2分半

网友E:
以前做过NTC测温,PCB没贴低温漂的参考电阻,结果一做高低温就全偏了。

网友F:
采用多个电阻串并联,使电阻误差的不确定性减小,这个怎么说?

网友C:
有理论支撑,用的电阻越多就越有效。先给分再说说局限性:电阻不值钱,值钱的是加工费。
+/-5%的二厘七,+/-1%的三厘3,+/-0.1%的8分,然而,把一个电阻装上PCB,花费是2分半 ...
引用 网友D:

这个理论有个前提,是这些电阻的特性很离散 —— 就拿温度特性来说,如果电阻的温度特性各不相同,那么一堆电阻确实能改善温度特性;但事实上同一批生产电阻的温度特性很有可能基本一致,那么这一批电阻不管多少个并或串,整体的温度特性并无改善!

网友G:
其实可以做软件补偿嘛...测一下,输入一个补偿值....这样做成的东西还防盗版

网友H:
这个建议lymex老大来解释。

同一批次的电阻的个体是不同的,所以经过筛选不同特性的电阻,整合互补应该可以提高稳定性。外国不少名牌精密仪器使用该方法。 :)

网友I:
通常我们可以假设电阻值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均值为x,标准差为a。取N个电阻串联,如果他们都都来自于独立的总体,那么,总值仍然是正态分布,其均值为N*x,标准差为pow(N * a^2, 1/2). 很显然,串联后的标准差会小于N*a,也就是说相对精度提高了。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取自同一批次的电阻,他们的平均值可能离标称值有固定的系统误差,所以,多个串联,虽然分布仍然会减小,但是总值偏差是不会改善的。

另外,分布的改善也和电阻的阻值差异有关,如果两个一样的电阻串联,标准差会减小约30%,如果是10:1,那么大概9%,如果是100:1,那么不到1%。

所以,改善串联电阻阻值的方法应该是取多个相近但不同的阻值串联。这样均值和分布都会有改善。

======================================

不过话说回来,如大蚂蚁所说,加工费很贵的,而且多了焊接走线的因素,综合未必合算。
至于Wxy8030说的温度特性,我同意同型号电阻应该具有相同温度特性,所以不可能通过多电阻串联改善。

网友J:
有理论支撑,用的电阻越多就越有效。先给分再说说局限性:电阻不值钱,值钱的是加工费。
+/-5%的二厘七,+/-1%的三厘3,+/-0.1%的8分,然而,把一个电阻装上PCB,花费是2分半 ...
引用 网友D:
继续听课

楼主:
接着唠叨,作为专业人士,就怕办不专业的事情,这也是我发牢骚的原因

现在的电子设计工程师,我承认,还是有一些好的,天天加班加点画原理、画PCB、调试。但是专业吗?一点儿都不专业。剩余一些天天玩的,那些被我归到不敬业那堆了。但是不敬业这堆里也许还有好的。随着年龄增长,玩够了,阅历也多了,自然会收心做些事情,这时候也许办的都是专业事情,也未必可知。

接着发牢骚——统计电阻。

电阻常常是电路中最不起眼,但最致命的因素。曾经设计过的电路,用在某设备上,没过多长时间,这个设备生产的产品就开始超差了。然后就是到处出差更换电路,费用不说,把自己的名声也砸的不行。当年设计AD卡,年年标检超差,年年被要求返厂校准,虽然只是个邮费,但是人家也会说某某公司的东西真不行还是国外的好。还有许多小单位没有标检制度,这些单位用了我的设备,如果坏了,我不担心,功能性损伤——换新的;如果是精度不佳了,我就麻烦了——谁敢说他们用我的东西生产的东西是合格的。做电子,尤其是做模拟的,也要有个置信区间,多少年产品会超差。至于概率是多少,定低了,不可耻;但是如果控制不了这个指标,对于做技术的还是??——做为技术人,别人可以说我人品不好,但是并能说我技术不好——这点骨气还是要的!

接着写废话。

我们知道,同一批次(如果质量控制严格,同一种也可以)的电阻由于工艺过程相同,具有很多相似性。在同一环境下,具有相似的温漂特性,相似的长期稳定性。这个原理和集成电路中的电阻是一样的。我们用概率的方式重复上面的话:同一批次的电阻在相同环境下(注意经历也要一样,有时间另开一个话题讲这个),其漂移符合相同的正态分布。

还是先说说温漂。简单的举个例子,有1000个电阻,它们过去的经历一样,现在温度升高了10度,我测量它们和标称值的误差ppm,以漂移的ppm为横坐标,以统计数量为纵坐标。图形大致形状如下(以前做过实验,100个电阻,统计漂移0~10ppm10~20ppm20~30ppm……各个区间电阻的个数,然后画柱状图。由于时间太长了,数据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差不多类似,因此我直接用matlab做个假的,就算是意思一下):

电阻会漂移,并且漂移大小符合正态分布 ~ Nμσ2)。为什么是正态分布,大学教程里有严格的数学证明——独立同分布之和是正态分布。μ是数学期望,表示电阻平均漂移了多少;σ2是方差,越严格个生产工艺控制,也越小,就是漂移的越向平均值集中。

再说说时漂。单个电阻的时漂大小的概率有研究说符合指数分布,有研究说符合weibull分布,反正这个很麻烦。但是多个电阻一起考虑,其效果也是正态分布的~ Nμσ^2),比如一年后,做统计。只是随着时间变长方差σ^2会越来越大。但是时漂控制有好的因素:1)年检;2)随时间变长,变化率越来越小——趋于稳定;3)变化率相对较小(在低精度的时候可以忽略比如“千分之一”精度)。换句话说,最开始的几年每年标定(软件校准),过了几年不标定都可以了,再十几年设备淘汰了。好的电阻厂家保证,比如VHP202厂家保证102ppm以内的漂移。

现在从厂里买电阻了一批电阻,测量和标称值之间的误差,如何?这个也符合正态分布~ Nμσ^2),由于工艺原因平均值不为零(工艺调整的一个目标是μ=0)。

好了,大家都正态分布了,只要同批次电阻,大家都符合正态分布。厂家又是在一个置信区间内对精度、温漂和时漂做了保证。即,如果置信区间为99%,电阻的精度是0. 1%,那么这个电阻的偏差应该符合正态分布 ~N02580)(方差我没有算,这个是示意值,印象中的数值,毕竟查表计算还是很烦人,如果写报告,还是不能这样的)。反正意思大家明白了:看着厂家手册,我们就能确定我们使用的电阻在指定环境下的概率分布了,不存在数学模型问题,如果数学模型不准确,作为业内人可以给电阻厂家一次申诉机会了。

以下我以电阻并联,电阻串联来讲讲统计电阻的含义,这个也不准确了,就是开个引子,把计算能省就省。

电阻并联。使用n的电阻阻值为x的并联,并联后的电阻阻值为y。有

(1/y) = Σ(1/xi)      i=1n)(受不了了,论坛的公式太难写)

两边取全微分:

dy/y=1/n * Σ(dxi/xi)

其中(dy/y)就是我们关心的相对偏差(ppm);(dx/x)就是电阻的误差、温漂或者时漂,反正是正态分布,分析谁就用谁的正态分布~ Nμσ^2)。
正态分布的和还是正态分布:
Σ(dxi/xi) ~ Nnσ2)。

(dy/y) ~ Nμ,σ2/n),使用10个误差为1%10k电阻并联,得到1个误差为0.1%1k电阻。

电阻串联。使用n的电阻阻值为x的串联,串联后的电阻阻值为y。有

y = Σ(xi)  i=1n

两边取全微分:

dy = Σ(dxi)

我们关心
dy/y)的情况,y = nx

dy/y = 1/n × Σ(dxi/x)

同理
Σ(dxi/xi) ~ Nnσ^2),
1/n ×Σ(dxi/x) ~ Nμσ^2/n)。
dy/y~ Nμσ^2/n)。
使用10个误差为0.1%10k电阻串联,得到1个误差为0.01%100k电阻。大家注意使用的都是相对精度,μ没有变是因为(μ = x电阻漂移平均值×n /n)的缘故。

现在计算 y = x1/x2比值的概率分布。这个比较烦躁了,因为我们不能使用同批次的电阻R1R2,如果阻值一样做分析太无聊了。

两边对数:

ln(y) = ln(x1) –ln(x2)

全微分

dy/y = dx1/x1 – dx2/x2

好了,正态分布
dy/y~ Nμ1-μ2,(σ1)^2 + (σ2)^2)。

电阻比值可以抵消电阻的均值漂移。如果生产工艺相似,比如VHP202,一个1k,另一个是10k,都是Z箔电阻,如果计算Δx/x,会近似属于同一正态分布,μσ^2相同。另外工艺相同的电阻,在温漂时或者时漂时,不会是等概率有些正漂,有些负漂,大多数情况下是往一个方向漂的(比如正),两者的漂移依然近似属于同一正态分布。因此在工艺相似的情况下,电阻比值可以抵消电阻的均值漂移。但是方差的确是变大,如果两个都是1%精度的,在置信区间内y就成了2%的,除非改置信区间,反正置信区间这个参数一般不和用户说!

结论略。

网友K:
回复 楼主:
都TM是牛人啊,要是把你们这帮人拉到一起成立一所工程大学,估计祖国的IT工业会提升一大层次

网友C:
楼主才是钻研的灰常灰常深的银 ......

网友:
说个事,大家可别拍我,但是确实真的。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是模拟电路做的一个电流过载保护器,因为是模拟电路做的,加之电路做的很简单,一个互感器,几片运放全部搞定,精度也能保证,工程师看装板子的空间还很大,就想提高精度,于是把检测部分的反馈电阻就多用几个(本来是两个电阻),每个反馈都是,最后板子上有很多电阻,当然还是能装下的,做出来的样品很好。生产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别人老是退货,说精度不够(出去的时候都是调试的1%的精度),于是就怀疑是不是电阻的问题,(之前换了运放的型号,以及互感器,)于是就改了几个产品,还特意做了标记,果然这几个板子再也没有被退回来了,最后板子又个改成了最原始的两个电阻反馈。

我只是想说电阻多了并不一定精度高了。很多情况会适得起反。我觉得能简单还是简单的好。

网友L:
这个社会就是缺这样人才啊

网友M:
说个事,大家可别拍我,但是确实真的。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是模拟电路做的一个电流过载保护器,因为是模拟电路做的,加之电路做的很简单,一个互感器,几片运放全部搞定,精度也能保证,工程师看装板子的空间还很大, ...
引用 网友N:

我更倾向于上面这位兄弟说的。

楼主的做事风格的确非常让人赞赏。上周末就看到这个帖子了,可惜概率论早已忘干净,也无法证明楼主的结论。

看到楼主的论述,我有个疑问:楼主的公式是不是应该建立在“每颗电阻的产生都为独立互不相关事件”的前提下才成立?

我不是制造电阻的,不敢确定存在那样的前提!楼主是电阻制造商吗?或者你跟制造商确认过吗?

我还有个关键的疑问:楼主你确定电阻的误差分布绝对服从“高斯分布”吗?还是你“主观认为”它是高斯分布?  如果不是高斯分布,那么你的证明就是错误的。

尽管你说“你见过通过电阻串联减小误差的用法”,但我认为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那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服从高斯分布,我又有一个疑问:在若干1% 100ohm里,按照你的前提,假设99%的概率,阻值在[99,101]之间,也就是说每100颗电阻,很可能出现一个98ohm的电阻(精度成了2%),这看上去,真的很难让人接受!

所以,从这样的情感出发,我还是不相信楼主得出的结论。

网友N:
统计电阻的确可以提高分压比的性能。

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Wavetek用在其7001-10V电压基准里面的,这个基准具有非常高的性能,比如温漂<0.02ppm/K,而且是非恒温的:

我2007年2月份手工做了个10V电压基准,其7转10部分也用了统计电阻:

后来做了一种7V转10V的基准板,用7k金属箔电阻做统计:

不过,楼主在15楼的几个数据和计算有些问题:

1、Vishay Z箔电阻的长期漂移已经改成6年2ppm了。

2、并联电阻10个0.1%、10k后,是0.0316%,不是1%。

3、串联电阻10个0.1%、10k后,是0.0316%,不是0.01%。

总之,N个同阻值电阻无论串联或并联(或者等权重混联),其离散(或标准差)都会变为1/N^0.5。特别的,100个离散为1%电阻串联(或并联,或者等权重混联)后,会成为0.1%的。

网友N:
我更倾向于上面这位兄弟说的。

楼主的做事风格的确非常让人赞赏。上周末就看到这个帖子了,可惜概率论早已忘干净,也无法证明楼主的结论。

看到楼主的论述,我有个疑问:楼主的公式是不是应该建立在“每颗电阻的产生都为独立互不相关事件”的前提下才成立? ...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结论有问题,我的帖子已经说了,但借这个问题说点相关的。
统计电阻分为分压电阻用途和绝对电阻用途两类,前者由于分压的性质,抵消了非独立性影响,因此最为有用。
但是,的确有绝对单独使用统计电阻的,比如著名的Fluke 742A-1欧标准电阻,里面就用了20个20欧的做并联(实际上是20个20.01欧再加上一个补偿电阻)。这样,非独立性的影响就显露出来,只能用补偿电阻最后调整。但这种统计电阻的作用,是互相温漂补偿、减少单个电阻功耗,也可以降低长期漂移的不确定性,因为任何单个电阻的改变,只体现在最终电阻的1/20。所以,统计法仍然是有用的。

网友O:
都是牛人啊

楼主:
谢谢lymex。
因为有实物设备支持,所以我觉得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另能否请教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尤其是计算的方案或方法类的,谢谢你了。
最近正在设计年基础精度为10ppm的数控电流基准源(0~±500mA),感觉没有电阻能用了,倍感压力。
以前曾经做过50ppm的,那时候至少使用电阻的方案还是可行的。因此我想采用统计电阻的方法——这样原来的东西还能用。但是苦于资料少,自己算了一下,感觉有问题。看到lymex的东西我又有信心了,所以想请教大家,让大家给看看。

网友N:
谢谢lymex。
因为有实物设备支持,所以我觉得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另能否请教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尤其是计算的方案或方法类的,谢谢你了。
最近正在设计年基础精度为10ppm的数控电流基准源(0~±500mA),感觉没有电阻 ...
引用 楼主:

10ppm的0.5A数控电源,感觉的确比较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10ppm是包含了温漂、噪声、短期稳定度或中期稳定度(比如3个月),那还问题不大,但年稳也要做到10ppm,那就非要有非常好的电阻了。
方案上有几点供参考:
1、可以分档,比如0.05A到0.5A为一档,甚至再分细一些,0.05A以下也根据分辨要求分档。
2、每一档采用高精度的四线电流采样电阻,尤其是包含0.5A的这一档,最为关键
3、由于0.5A的采样电阻阻值比较小,因此不宜采用串联的方法,否则引线电阻无法消除,引线是铜的,温漂很大。当然,可以采用并联的方法
4、0.5A的采样电阻需要较大功率的,这样才能得到较高的采样电压。否则电压低,噪声、热电动势等影响就很大。功率余量大也使得温升小、温漂小。
5、0.5A的采样电阻,可以考虑选择VHP4Z、VPR247Z这种大功率金封电阻。如果对老化要求不高也可以采用VCS331Z等。如果这种电阻还不能满足要求,那唯一一个办法,就是用大量的Vishay金属箔电阻进行并联了,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例子我可以继续提供。
6、电压基准、ADC、分压电阻等关键部分,也要满足<10ppm的要求并留有余量。

网友P:
关于这个问题,下面的帖子里有其他一些前辈的观点,仅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125692-1-1.html

网友M:
我大概看了楼上推荐的帖子。

我觉得我想的没错。楼主基于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的特性进行了计算,这个前提应该是错误的。

lymex提供的实例,并不能从概率角度证明电阻串并联是因为各个电阻的离散型、非相关性、正态分布等。

反而看上去更像是因为“各个电阻的特性(如温漂、阻值误差)是相关的、相似的”,所以串并联带来了更好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lymex。
我们产品规格书规定了4档位,其中50mA和500mA档精度为10ppm,0.5mA和5mA档精度未作要求(如果大功率部分精度好了,这两个量程自然更好)。
我的统计电阻应用不是在采样电阻部分。而是在7V基准转4.096V部分,这个部分要求是年基础精度2ppm,但是这样的指标在试制阶段就发现有些低了,毕竟其它部分也不省油。
小功率0.5mA和5mA档位使用Vishay金属箔电阻做为采样电阻。
50mA和500mA档位使用直接电流比较原理,通过磁平衡方式和0.5mA或5mA档位进行比较及调节。

请教下楼主说的电流比较法是怎样去采集去控制呢,头次听说这个,找了下也没找到相关介绍

网友N:
如果使用电流比较原理,那当然好。
4.096V要求年稳2ppm,指标很高。除了7V基准本身要好外,的确可以考虑用统计电阻做分压了。不过,另外一种分压方式,是定做VHD200。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同时希望大家能把理论计算帮我补补,也希望大家给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计算,有分歧才有进步。

网友Q:
老大现身说法了。。。 :)顶!

网友R:
从系统可靠性讲,增加其元器件个数相应的增加了失效率,应该选用更稳定的器件,还是不放心可以对来料进行筛选。
而楼主提到的这些,供应商应该做过可靠性试验验证,达到了浴盆之底,已经处于稳定态势。这些东西元器件供应商更应该考虑和保证。至于5%和1%的会有不同的工艺过程或流水线操作?我倒听说是从百分之五筛出来的1%。

网友R:
还有就是精度温漂等与你所选用的电阻用料等有关,多花钱好办事。
上述均属个人看法,请不吝指正。

网友S:
也有一些地方将多个基准源并联起来使用,为了降低噪声和漂移,道理是一样的,但如果追求成本的话就不可取了。

网友:
最近就在惆怅统计电阻的问题

网友T:
:victory:越来越喜欢这个论坛了,后悔注册晚了啊:

网友M(2012-05-16):
楼主的结论有问题,我的帖子已经说了,但借这个问题说点相关的。
统计电阻分为分压电阻用途和绝对电阻用途两类,前者由于分压的性质,抵消了非独立性影响,因此最为有用。
但是,的确有绝对单独使用统计电阻的,比 ...
引用 网友N:
24楼所说的742A1欧姆电阻确实具有统计电阻的意义,但可能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要解决1欧姆电阻的引线误差的考虑。
老大在23楼所举例子,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通过统计形式解决电阻温度系数漂移的离散性,以及测量仪器对电阻温度系数测量的能力的问题?

网友U:
用10个0.1%的电阻串联成0.01%的100k的电阻,其实现的概率估计有1%。
但如果是比例关系,那么用10个电阻组合.其比例精度很大可能是0.01%。

网友U:
回复 网友G:

非系统性误差,软件怎么补偿?
这种补偿算法非常复杂。

网友V(2013-05-09):
引用 楼主:
接着唠叨,作为专业人士,就怕办不专业的事情,这也是我发牢骚的原因
现在的电子设计工程师,我承认,还是 ...

(1/y) = Σ(1/xi)      (i=1:n)(受不了了,论坛的公式太难写)

两边对数:

ln(y) =Σln(xi)

由上面的式子两边取对数,是得不到一下式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1/y) = Σ(1/xi)      (i=1:n)(受不了了,论坛的公式太难写)

谢谢你,已经做了修改。

网友W(2014-08-20):
原则上认可统计电阻是有效的,至少在一定的范围或应用场合是有用的。

网友X:
楼主这个分析还不到位,1982年kuboki 的处理很彻底,问题差不多,他是分析N+1个电阻串联有N个抽头的情形。
不过结论差不多,N越大,误差越小。

网友Y:
引用 网友C:
“采用多个电阻串并联,使电阻误差的不确定性减小”...... 这个是否正确,目前为止都是人云亦云,敢拿来做 ...

应该是个概率统计学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Y:
应该是个概率统计学问题。

无知的回复。

网友Z:
还是22,23等楼靠谱,主题帖文学色彩要更浓一些

网友X:
引用 网友M:
我更倾向于上面这位兄弟说的。

楼主的做事风格的确非常让人赞赏。上周末就看到这个帖子了,可惜概率论早 ...

楼主这个假设没什么问题
在数据转换器里这个问题很常见,研究的比较成熟,有许多相关论文,实测曲线类似于噪声波形。
手头没有设备的可以多看看别人实验数据,不失为良策。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统计电阻的确可以提高分压比的性能。

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Wavetek用在其7001-10V电压基准里面的,这个基准 ...

回头再看  比较精细了

不过模拟世界确实很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