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入引脚接地怎么还会有数据?

楼主(2012-04-15):
今天调试一块板子,12个AD通道,其它10个通道AD采集都正常,但ADC_Channel_4和ADC_Channel_5采集的值都不对。

后来把别的通道都关掉,只留下ADC_Channel_5,并将其输入引脚接地,调试时寄存器ADC1 _DR值为0X0000080C。

万用表量输入引脚电压为0。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芯片用的是STM32F103ZET6。

网友A:
或许是其它外设干扰了AD的输入,LZ可以看看ADC_Channel_5跟哪个外设 共享了同一个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先搞个测试程序,把别的设备都关掉。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输入管脚电压为0

楼主:
ADC_Channel_5,使用的是PF7 管脚,没有与别的设备或信号共用。

目前还在查找原因,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也请各位继续关注。

楼主:
局部电路图如下:

楼主:
用万用表和示波器量图中的两个过孔,均没有电压。

管脚之作AD采集,没有复用 作别的功能。

楼主:
MDK仿真状态时的相关截图:

楼主:
STM32 一上来就把我这个新手搞晕了

网友C:
PF6/7是ADC3的输入引脚,你用的是ADC1

网友D:
PF6/7是ADC3的输入引脚,你用的是ADC1
引用 网友C:
;P :L

楼主:
谢谢两位,让各位见笑了

楼主:
谢谢两位,让各位见笑了。

另外问一句,这个信息在数据手册上怎么查不到?

楼主:
经过实际验证,PF端口接上ADC3 后,数据采集已经正常。

情况正如sjnh兄所言。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