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和低速接口编程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2-04-15):
一个接口速率为几十M和为几十K的接口编程,在写驱动,或者处理数据是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另外小弟再问一下对设备进行抽象的方法或者说一般步骤,最好给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呵呵, 你这个问题这么笼统, 真不好说.
一个速率为几十M和为几十K的接口编程, 如果象 USB 一样支持多种速率, 那就要有速率识别方式和状态指示, 并要考虑互斥机制. 但这是最起码的.
不知道还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