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我照附件搭了个倍压电路,给4096电源接12V左右的电压,输入端接5V电压,按理来说输出应该是10V。可是我量输出只有4V多。这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说明没理解原理。这样的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B:
电容为什么不是电解电容啊

楼主:
是用的非门不对吗?我看书上写的原理,似乎懂了。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呵呵,看看你的非门在干什么?

网友C:
好像一个放大器输入端交流接地了,输出=VCC-Vak*2,大约5-0.7*2=3.6V由于4148常温在0.4xV电压,实测应该在4.1-4.2V左右,和室温有关

网友C:
换40106吧,记得是这个型号,施密特输入的那个

网友D:
电荷泵,注意每次搬运的电荷量及频率的乘积,是否达到负荷要求,另外振荡器输出高低电平的值,二极管的压降,都有影响

网友E:
4069能振荡吗?

网友A:
这样的电路只能用施密特非门才会振荡。普通的非门不能。

网友F:
10# PowerAnts 大蚂蚁,你是无所不晓啊,我拜你为师吧,收不收我做徒弟啊

网友A:
蚂蚁的徒弟都是高手!;P

网友G:
**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能吃苦乃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
敬君子方显有德,怕小人不算无能。退一步天高海阔,让三分心平气和。
知足之人常乐,能忍气者身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