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放大电路设计一书中零点调节疑问(冈村廸夫 著 P34页)

楼主(2012-04-15):
如图Va换算成放大器信号输入端的调节范围的公式Va=+/-V*RsRf/[(Rs+Rf)*R1]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A:
Rs//Rf,再与R1分压。

楼主:
嗯,谢谢maychang的回复,为什么是这样算Va?菜鸟我的认为是R1和Rs分压

楼主:
刚才细算了下,如果是“Rs//Rf,再与R1分压”,上面Va的公式也不对啊

网友B:
to LZ:

严格应该是 Rs||Rf 和 R1 的分压,即可调失调电压范围为:

  正负 V Rs||Rf / (Rs||Rf + R1)

因 Rs||Rf << R1,故有近似关系

  正负 V Rs||Rf / R1

楼主:
了解,谢谢maychang和HWM,菜鸟向你们致敬

网友C(2013-08-19):
我也看到这了,哈哈,果然是这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