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函数问题

楼主(2012-04-15):
为什么我们在系统里面加了下面 GetRuntime(char *Time_str)这个函数后,系统的定时器变慢了。而且IAR编译某几个调试按钮一闪一闪的。

/*
**********************************************************************
函数: GetRuntime
参数:输入:*Time_str 输出:*Time_str
返回:无
功能:读取开机到当前运行的时间(函数获取当前时间距 1970 年 1 月 1 日的秒数)
**********************************************************************
*/
void GetRuntime(char *Time_str)
{
  time_t seconds;
  seconds = time(NULL);
// Time_str = seconds;
  Time_str[0] = ((seconds>>24)&0xff);
  Time_str[1] = (seconds>>16)&0xff;
  Time_str[2] = (seconds>>8)&0xff;
  Time_str[3] = seconds&0xff;
}

网友A:
time的原型呢
second看类型是time_t的,看代码猜测应该是结构体,但你后面是直接对seconds进行移位操作

网友B:
不了解楼主的系统,不过以前接触的项目,time()函数所以来的gettimeofday()是硬件相关的(不是由C库实现的),楼主可以看看系统中gettimeofday()的实现,测试一些这个函数的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C(2012-09-16):
没搞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D:
楼主能否说的更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