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PC0无法响应EXTI,请问该如何查找原因?

楼主(2012-04-15):
STM32, pc, TI, IO, pi
部分代码: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exti: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中断响应: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TestIntProcess();  //  <<===== 不管按钮怎么按,代码一直执行不到此处。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楼主:
mcu是STM32F205

网友A:
F2使用EXTI时,是不是也要使能SYSCFG的时钟啊。

你在调试窗口看看EXTI寄存器配置有效没?

网友B:
GPIO 的时钟有没有打开啊??

楼主:
F2使用EXTI时,是不是也要使能SYSCFG的时钟啊。

你在调试窗口看看EXTI寄存器配置有效没?
引用 网友A:

就是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