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无线通信(红外线收发芯片)

楼主:
红外线通信技术适合于低成本,跨平台,点对点高速数据连接,尤其是嵌入式系统。经外线技术的主要应用:设备互联,信息网关。设备互联后可完成不同设备内文件与信息的交换。信息网关负责连接信息终端和互联网。红外通信技术已经被全球范围内的众多软硬件厂商所支持与采用。目前主流的软件和硬件平台均提供对它的支持。
推出NB9148
电路图(NB9148红外遥控发射器电路)

程序

******************************************************************************
主程序功能是接收NB9148发射的红外脉冲命令,根据命令代码执行相应的功能子程序。
程序给出的是单个按键按下时,红外接收端程序的主体结构。如果涉及到第一列多个按键的组合,可以通过预先建立功能表格的方法,通过查表实现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识别。这就需要读者自行对程序进行修改完成。
#include <reg51.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HP   XBYTE [0x7fff]
define   DSP   XBYTE [0xffff]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A = 1;            开中断总开关
EX0 = 1;   // 打开外部0中断
/* 开始无限循环,等待中断到来 */
while (1)
   {;}
}
/* 外部0中断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
uchar temp
EX0 = 0;    // 关闭外部0中断
temp=DHP;               //读取端口1状态
switch(temp);                  //按键判断
     {
     case 0x01:  {  ;  }; break;   //HP1
  case0x10:  {  ;  }; break;   //HP2
  case0x20:  {  ;  }; break;   //HP3
  case0x40:  {  ;  }; break;       //HP4
  case0x80:  {  ;  }; break;   //HP5
     default              break;
}
temp=DSP;                       读取端口2状态
switch(temp);
     {
     case 0x01:  {  ;  }; break;   //SP1
  case0x10:  {  ;  }; break;   //SP2
  case0x20:  {  ;  }; break;   //SP3
  case0x40:  {  ;  }; break;       //SP4
  case0x80:  {  ;  }; break;   //SP5
     default              break;
}
EX0 = 1;    // 打开外部0中断
   return;
}

网友A(2012-04-15):
红外接口是新一代手机的配置标准,但通信距离短。

网友B:
红外通讯的最大缺点就是通信距离短,而且要求通信设备的位置固定

网友C:
宏伟的是近距离的不错,但是用户使用时是免费的哦,可不需要缴啥流量费的啊

网友D:
配备有红外接口的手机进行无线上网非常简单,不需要连接线和PC CARD,只要有设置好红外连接协议就能直接上网:loveliness:

网友E:
红外接口的特点是可以用来取代点对点的线缆连接,小角度,短距离,点对点直线数据传输,保密性强。目前,4Mbps 的速度的FIR技术已经被广泛使用,16Mbps速率的VFIR技术已经发布。

网友F(2012-05-16):
我们想要做一个无线光通讯的装置   前辈能否指导一下啊

网友G(2014-04-08):
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