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节点自收发,输出信号应该通过CAN收发器吧

楼主(2012-04-15):
最近学习CAN总线时发现,我所用的一款USBCAN模块在做自收发实验时,将其内部的CAN收发器取下后,发现仍然能用上位机测试软件完成自收发功能,我觉得这个USBCAN模块的自收发功能是虚拟出来的,不能测试出总线上是否已经发出和接收信号。这样做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自发自收本身就是模块内部的 不通过收发器的

楼主:
自收发只是在CAN控制器内部循环吧

网友B:
自己做的板子进行Pelican模式下的自检测,个人觉得是需要通过收发器的原因如下:
1. CANH和CANL需要加120欧姆匹配电阻
2. 用示波器观察总线上是有波形的
3. 个人经验觉得理应通过收发器,因为他根n块板子通讯理论上市差不多的!!

网友C(2012-05-25):
收发器只是做电平转换的,内部收发,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