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AD连续模式

楼主(2012-04-15):
最近在做stm8的ad连续模式,手册上说ADC在连续模式下,完成一次转换后立刻开始下一次转换,我是这样做的,先初始化需要转换的ad模拟通道,设置成连续模式,之后使能ad,之后开启转换,然后判断eoc标志位,之后读取AD值,可是读出来的值并不是我设置的两个通道的值,求解,该怎么整?

楼主:
扫描模式如果没有启用,则启动一次AD转换只会转换第一个通道,如果是单次模式,则转换完成后不动作,如果是连续模式,则转换完成后继续转换

扫描模式如果启用,则启动AD转换会转换所有设定的通道,如果是单次模式,则所有通道转换完成后不动作,如果是连续模式,则所有通道转换完成后继续从第一个通道开始转换

网友A(2013-03-08):
请问如果是连续模式(不是扫描),启动一个通道的AD转换后,开始连续不断的转换当前的通道,此时转换通道后,还要开启一次AD转换命令吗(就是置一次ADON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是连续模式(不是扫描),启动一个通道的AD转换后,开始连续不断的转换当前的通道,此时转换通道后 ...

不用

网友A:
继续追问,;P,如果是连续转换模式(不是扫描),且开启了缓存,当置ADON位一次启动AD踩样,会踩样到10个AD值,然后继续转换,但改变输入通道是不确定,有可能通道1转换到到一半而改变通道到2,这时缓存中的数是不是包括了通道1和通道2的,还是说当由通道1转为通道2的同时,转换值从缓存0开始存放,(顺便问一下,如果是左对齐方式,10个缓存寄存器可不可以用指针方式读出),谢谢

网友A:
没人回答,自已顶一个

网友C(2015-03-29):
敢问 你的AD程序可以用吗?我的寄存器都是按照手册上设置的   为什么读不到ADC_DRH的值啊
uint GetADResult(void)
{
      uint    result = 0;
      uchar      i = 0;

      ADC_CSR = 0x04;           // 选择AD转换通道pin20  AIN4
      ADC_CR1 = 0x62;           //  设置AD转换时钟1/12,连续转换模式
      ADC_CR2 = 0x08;           // 设置数据为右对齐
      ADC_CR3 = 0x00;           // 不使用数据缓冲
      ADC_CR1 |= 0x01;          // 打开AD模块电源
      delay(200);                     // 延时至少100uS,用于等待采样保持电容充电至稳定
      ADC_CR1 |= 0x01;          // 启动AD转换

          while((ADC_CSR & 0x80)!=0x80);    // 等待AD转换完成

        result= ADC_DRH;
        ADC_CSR &= 0x7F;

        return result ;
                }
这个只是测试程序 没有读ADC_DRL的值

网友(2015-07-24):
谁知道连续模式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