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静态RAM

楼主(2012-04-15):
RAM即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是通常说的‘内存’,主要用于程序运行过程当中数据的临时存储,断电后数据丢失,因此有时也被称为易失性存储器。
程序

*******************************************************************************
该程序段实现32字节数据从上片6264到下片6264的传送,首先读取上片6264低地址单元开始存储的32个字节数据,保存到下片6264高地址结尾的32个存储单元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xdata *u0pointer;       //上片U0 6264存储单元指针
uchar xdata *u1pointer;       //下片U1 6264存储单元指针
uchar dbuf[0x1f]={};                /开辟32个存储单元用于数据缓冲
void  main(void)
{
     EA=0;                      //关闭所有中断
     u0pointer=0x6000;             //上片U0 6264存储单元指针指向首个单元
     u1pointer=0xa000;             //下片U1 6264存储单元指针指向最末单元
     for(i=0;i<32;i++)
    {
      dubf=*(u0poiter+i);         //上片U0 6264从低地址存储单元开始,向内存缓冲区
                                 //存储32个字节
     *(u1poiter-i)= dubf;          //下片U1 6264存储单元从高地址开始存储内存缓冲
//区送来的32个字节数据,该32个字节数据来自上片
//的低地址开始的32个单元
}
}

网友A:
楼主最好能发个电路图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
呵呵,电路图如下

网友B:
静态RAM依靠触发器存储二进制信息,因此SRAM所存信息可以长久保存,无须刷新电路为它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