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仿真器突然亮红灯,之后一直就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2-04-15):
jlink可以被电脑识别,但是把jlink连接到目标板,然后给目标板上电后,jlink的灯由黄色变成了红色,也不能下载程序。重新刷固件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小弟不才,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了,特问各位大虾,谢谢啦!

网友A:
我这有国嵌的2440与6410视频,免费送了,要的加QQ1783168692

网友B:
2# wskxvknui 发到网盘上撒  大家下载也方便

网友C:
查查你的目标板对应j-link的供电......

网友D(2012-06-09):
把固件刷新一下

网友E:
什么目标芯片?
用JLINK的命令行工具测试一下,看能否找到芯片,如果找不到,说明芯片有可能被锁了。

网友F(2014-02-24):
Jlink跳红灯问题:在使用 JLINK 给 K60 烧写程序时,如果芯片被锁如何处理?  用 J -Link
Commander 看看能不能找到 M4 内核,如果能找到,在运行的 J-Link Commander 里
面,敲入以下命令:Unlock Kinetis。 然后回车,就能解锁。

网友G(2015-11-29):
应该是掉固件了;
http://pan.baidu.com/s/1nt5wRA5
这个里面有个V8+++++.bin的固件测试稳定,也可以无限升级;

http://pan.baidu.com/s/1c0bSY5q
这里有个隔离板,隔离调试,更能保证固件不丢失,调试高压板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