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老同志拉~

楼主(2012-04-15):
本人新人,对于单片机也是属于初入门状态,目前目标是想要设计一块洗衣机控制板,哪位大神能给点意见,让我少走点弯路啊~:'(
是可以使用的那种洗衣机,不是说大学生论文里的哪个~

网友A:
查一下洗衣机的洗衣控制流程和电路原理的资料,然后根据自己需要进行硬件设计及程序编写

网友B:
首先要有洗衣机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抽象啊~~ 阿门~ 俺是新手啊~ 很新的手

网友C:
看你的图标,感觉你在二姨家也混了好久的了

网友D:
买两块回来(70元*2) 一块拆掉把图一模一样画出来,然后画出控制流程图。这个实现起来就很简单了,像这种控制建议你用状态机做。但是要长期稳定工作就看你的造化与加工工艺了

网友E:
弄个洗衣机擦开看看。

网友F:
网上找洗衣机原理图看看

网友G:
如果你家里有洗衣机,翻翻使用说明书,有大体的电路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