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钽电容和电解电容

楼主(2012-04-16):
(无正文)

网友A:
从特性参数比较;应用环境如温度,湿度等.
论坛里有专门讨论的,多多搜索下

网友B:
我觉得上面写的有问题,可靠性而言,如果没有大电流冲击的场合,钽的寿命要远远高于铝电解电容。但钽电的电压降额要比铝电解要更多一些,以例子中所说,25V用35V钽电,那就是找死。最少要40V以上的。标称是50V钽电。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35V以上的钽电解吗?
25V用35V足够了